請問一下~【Asus-M2400N】可升級用這個CPU嗎?

楼主(2011-08-18):
請問一下~【Asus-M2400N】可升級用這個CPU嗎?
最左邊那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410081

=========================
【A】 【網友  jojo-xxx送的一個 479pin- cpu】~咱不確定是好的!!
但是咱確定【Asus-M2400N是【cpu  479pin】】
【B】所以咱知道 cpu與cpu座【是吻合的】!!

【C】但是 咱不曉得 【852GM的芯片組【是否支持】 】
迅馳2代的【單核】cpu!!
目前 這台  Asus-M2400N是使用【單核 PM-1.4G】~奔騰一代的筆電CPU~應該是 2002~2003年製造的CPU

===============
其他網頁~網友的回覆!!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71329266.html
升級CPU的話就不好推薦了,因為CPU筆記本的資料不好找,而且不確定你的852GM的芯片組支不支持雙核的CPU。
接口應該是socket479的

楼主:
這台 M2400N的規格~

cpu 479pin
主機板內建【256M】DDRI-266MHZ的記憶體~

  咱原本的cpu 只有1.4GHZ【快取1M】【感覺很慢】~ 所以想升級成【1.6GHz 的cpu】【快取1M】
不過   目視網路查詢資料結果~感覺速度差不了多少  只差1.6-1.4==0.2GHz!!

ps:不過還是問一下~ 因為咱其他 4臺筆電【cpu座~都是 478pin】
應該無法 使用這個 【網友贈送的】【479pin的 cpu】   【功耗26Watt~比較省電】!!

ps:其他無用的資料~   證明只能用478的CPU!!
另外3台筆電的 [478pin-cpu座 ]
Compaq  -presario 2100  [cpu快取 256K]  2.4G---比較耗電型
IBM-R32   [cpu快取 512K]
Toshiba   型号1135 【目前速度cpu】  PM-1.3G
http://bbs.pigoo.com/forum-viewt ... highlight-cpuz.html

這個也是無用的資料!!

芯片
852GM 與855GM 驅動程式~應該一樣!!   【支持的CPU應該也一樣】^-^
http://www.sz1001.net/info/4414.htm

网友:
晶片組可以支援1.6 不過bios要更新,還有記憶體換成512的會比較好,其實說白一點,cpu比較無所謂,可是記憶體一換大容量就可以感覺有沒有差別的了.
對了這個晶片的fsb 400Mhz 真的要換,要換dothan核心的,我換過的是最高可用765代號的m系列cpu........
還有換了cpu,要注意一下cpu的溫度,因為會"更熱情"..........

网友A:
您是不是看錯了, CPU-Z 上面顯示的訊息,內存=記憶體 504MB
應該是2支256MB , 少8MB 應該是給內顯了
您看到的SPD 寫256MB,上面還顯示著插槽1
插槽#2 應該還有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是不是看錯了, CPU-Z 上面顯示的訊息,內存=記憶體 504MB
應該是2支256MB , 少8MB 應該是給內顯了
您看 ...

我這台 ASUS  M2400N筆電是 256MB[內建]+外插256M==512MB

ps:
這台筆電的缺點是~ 【RAM擴充插槽  只有一個 】【所以只能 擴充插一支RAM】

网友:
有沒有試著用512以上的ram去try呢?!!
沒記錯是一共可以到1.25才對

网友B:
855系列的晶片組只支援100外頻 (FSB400), 裝FSB533的CPU恐怕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855系列的晶片組只支援100外頻 (FSB400), 裝FSB533的CPU恐怕有問題.

那應該可以了~ 因為網友 贈送的CPU~規格只有【100外頻】FSB400~
並不是 FSB533的CPU

晶片組可以支援1.6 不過bios要更新,...對了這個晶片的fsb 400Mhz 真的要換,要換dothan核心的,我換過的是最高可用765代號的m系列cpu.......還有換了cpu,要注意一下cpu的溫度,因為會"更熱情"..........

【1】謝謝~咱知道可以 換這個1.6GHZ-CPU了!!

【2】還有剛才查了資料  【dothan核心的】【代號 765】的~ 速度是2.1GHZ ^-^
比原來的1.4GHZ [快0.7GHz]~  快取也多了1M  ...熱量是21Watt 【比原來舊的CPU banias】省電1 watt  …^-^

楼主:
引用 网友B:
855系列的晶片組只支援100外頻 (FSB400), 裝FSB533的CPU恐怕有問題.

幸好網友送咱的是FSB400的 CPU 【855系列的晶片組夠用了.】

如果是【FSB533的 CPU】~就要【另外去找主機板】或改用比較新的 【 915GM/PM 910 GML】    晶片組了
才能搭配與支持FSB533

-----------------
咱參考的網路資料: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 ... id=1065&index=3
基本478和479所有的針腳定義都不一樣,可以在INTEL技術白皮書查到 回答者: w7231665 | 五級 | 2009-11-2 14:07
           平台名稱(針腳)FSB速度 二級緩存 CPU代號 核心 生產工藝 芯片組代號/型號             無線網卡代號/型號
迅馳一代 Carmel   479    400M    1M      Banias  單核    130納米  Odem Montara-GM 855GM/855PM Calexico Intel PRO/Wireless 2100系列無線網卡

迅馳二代 Sonoma   479    533M    2M       Dothan  單核   90納米   Alviso 915GM/PM 910 GML     Calexico2 Intel PRO/Wireless 2915ABG或2200BG無線網卡

迅馳三代 Yonah    478    667M    2M       Yonah   雙核   65納米   Calistoga 945PM/GM/GT       Golan Intel PRO/Wireless 3945ABG 回答者: xxje1973 | 五級 | 2009-11-2 14:10
           只是電壓不同而已

网友:
我目前多插一條 1G RAM

网友:
早期asus的會挑記憶體chip,現在比較沒有這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