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已完修]CMV 222H 無電源維修請教

楼主(2011-08-18):
請問一下我有一台CMV 222H 目前無電源,待機燈不會亮,有拆開來看到電源板
靠近排針那邊有兩顆 1000uf / 25v 的爆電容,更換後還是一樣無電源.

目前有量測排針那邊有+5V 輸出 , 是不是還有其他電源沒出來呢?
請各位協助指導,謝謝!

電源板 DAC-19m015 BF

网友:
請問您是買中古機嗎,DAC-19m015 應該大多用在17或19吋機種
這片對外輸出只有5V,量測排針那邊有+5V 輸出,待機燈不會亮,您的AD可能掛了,上電量AD的穩壓IC是否輸出正常

网友:
小弟看錯了,DAC-19m015真的用在22吋機上

楼主:
剛換好電容的時候接PC測是有顯示約10秒鐘後又恢復原來無電源狀態,現在一直都是無電源

网友:
爆電容的情況有時候是因為高速(蕭特基)二極體不良所導致.

网友:
參考看看:
CMV222H電源故障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27327-1-1.html
或許能找到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篇只有更換電容,並無詳細資料~ 不過還是謝謝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是接上驅動板測量的嗎?
如果是的話.只有一組5v電壓是不對的.至少會有兩組電壓.按開闢後會再多一組電壓.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請貼上圖片一一

這台應該是 AC110輸入 既然你更換25V 1000
應該連16V1000那些也一併更換 應該還有25V 470OR25V680的電容
再來檢查電源版的保險絲是否掛點了

网友:
檢查一下貼片保險絲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好,我是沒有接AD board的時候去量測1000uf / 25v 的排針那邊,所有排針
只有+5V 輸出, 期它都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請貼上圖片一一

好的 我會再量測看看保險絲 有無問題

楼主:
大家好,目前量測輸出端的兩側電感有+5V , +19V 輸出
請問下一步該量測哪邊的電壓呢?
右側高壓側目前上電是無電壓輸出的這樣正常嗎?

网友E:
不好意思 我記得此款電源版輸出到AD版接口
好像是只有5V 怎麼跑出19V  19V因該是通往高壓部分
不會往AD板去

网友:
P+I上面接腳應有定義圖,先看是否電壓符合其標示
另外沒收到點燈信號,背光電路是不會啟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 我記得此款電源版輸出到AD版接口
好像是只有5V 怎麼跑出19V  19V因該是通往高壓部分
不會往AD板 ...

您好~ 我有追過線路確實是您說的那樣,+5V 到AD 接口 +19V 到高壓,應該是我圖片標示的方式不夠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F:

了解~ 謝謝您~

网友G:
回复 网友B:

應該是AD板沒有動作才會連待機燈都不亮,P+I板有5V給AD板所以先查AD板的電壓穩壓IC看看---還是拍張照上來大家幫你分析看看、、、

楼主:
附上ad board 電壓量測圖請大家幫忙分析一下

网友:
版大檢查一下MCU部分的,有可能是24C16N它掛了。看一下這張AD版有沒用它

楼主:
完修了~ 不良原因是U12 的 1084-3.3 不良,3.3V 不穩定會跳動 , 一邊電壓轉出會跳動
通常不是輸出短路就是IC 不良,量了輸出端沒短路,再把隔壁 U13 1084-1.8 的電壓輸入腳翹起還是會抖動(接上示波器 可以看到 3.3V ~ 0V 來回跳動) , 電表量也是浮動亂跳 , 更換新品
1084-3.3 後就正常了, 連同隔壁的 1084-1.8 也一起換掉,避免其他問題產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复 网友B:

應該是AD板沒有動作才會連待機燈都不亮,P+I板有5V給AD板所以先查AD板的電壓穩壓I ...

感謝您提供的維修思路,讓我有不同的角度去切入問題點~

楼主:
貼上完修的圖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可以考慮對這兩個降壓IC進行散熱強化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