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GIGABYTE W251U 是燈管問題嗎? [已完修]

楼主(2011-08-18):
請教 GIGABYTE  W251U 筆電
螢幕顏色泛黃是燈管問題嗎?
還是其它地方故障

网友:
如果偏黃偏暗,可能是燈管或高壓板,但如果整個是黃色的且顏色不對,就不一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顏色是對的
畫面不暗
只是整個畫面偏黃
不知筆電螢幕有工程模式嗎?

网友:
面板是透過LVDS介面直接與顯示晶片連接,一般是有動到顯示卡驅動色彩設定才會有顏色失常現象,若在BIOS下正常,進入作業系統才有問題,可能就是軟體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BIOS下也是相同的狀況

网友:
可嘗試單獨將面板拔除LVDS接線,只留燈管線看點起來後的背光顏色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面板拔除LVDS接線會無法看畫面背光也不會亮
將原高壓版改成外接桌機高壓版測試
面板一片黃.所以應該可以確定是燈管的問題了嗎?

网友A:
除燈管外也可能是背光板/片變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面板拔除LVDS接線會無法看畫面背光也不會亮

拔除后不会亮的原因为,检测电路未识别到LCD,所以也不会有LCD及高压板开启的ON信号送过去,这个应该是灯管可能性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拔除后不会亮的原因为,检测电路未识别到LCD,所以也不会有LCD及高压板开启的ON信号送过去,这个应该是灯 ...

明天有空就來拆面板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燈管外也可能是背光板/片變質

面板拆了應該就知道原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狼大果然厲害
燈管並沒有問題
應該是透明背光板側邊有變黃
我用美工刀將他刮一刮
並將其他背光片擦一擦.清一清
裝回去畫面就比較好了

螢幕修好了不過清風扇
用[恐怖雷撒]一噴風扇葉片斷光光
不知哪裡有可以買

网友A:
每家筆電散熱風扇都有一點不同,看來得用力找看看了

下次清的時候要記得按住扇葉,不要讓其高速運轉,以免扇葉斷裂

网友:
狼大真是厲害.......
也恭喜ppkk61大大找到真正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家筆電散熱風扇都有一點不同,看來得用力找看看了

下次清的時候要記得按住扇葉,不要讓其高速運轉,以免 ...

了解
這個風扇的葉片沒有用東西固定(不知是不是叫做磁浮風扇)
網拍有賣家賣一樣是台達類似的風扇
不知買回來拆葉片來用不知可行嗎?

网友:
下面的無刷馬達線圈也要合才行,之前有搞過把整組葉片帶馬達一起移植到故障風扇原本的框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葉片還要對線圈阿
葉片裡不是只有磁鐵嗎?

整組葉片帶馬達一起移植
他的線圈是做死的沒辦法拆

用快乾黏了三隻葉片

網路上賣家的圖片
賣家圖片如有侵權請通知我刪除

网友A:
之前沒有留相片,大概口述一下,就是把舊風扇電路板、線圈及軸承部分拆掉,只留塑膠支撐架,然後找一顆外徑與厚度接近的,把全部裁到剩馬達與扇葉部分,然後黏上舊風扇的支撐架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樣黏的住嗎?
電路板及線圈都沒壞
17樓的圖片用我說的方式(只換葉片)不可行嗎?

网友A:
當然可以先試看看,不過當轉子與定子間的距離與間隙有誤差,磁石極數不同的時候,會轉不起來或是不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然可以先試看看,不過當轉子與定子間的距離與間隙有誤差,磁石極數不同的時候,會轉不起來或是不順 ...

OK
等我買來試試看
會不會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沒有留相片,大概口述一下,就是把舊風扇電路板、線圈及軸承部分拆掉,只留塑膠支撐架,然後找一顆外徑 ...

買不到相同的風扇
最後還是用狼大的方式處理
http://bbs.pigoo.com/forum-redir ... tpost.html#lastp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