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同是電阻電容,用不同類型的會有什麼影響嗎?

楼主(2011-08-18):
如圖中
電容C1 要用 100nF
電阻 要用 10kΩ
這個叫做 smd 型的沒錯吧?

如果我用一般的電解電容可以嗎?
如果我用一般的金屬氧化膜電阻可以嗎?(應該是叫這個名稱吧)

目的:因為比較大顆,手才不會抖~~~

网友:
電阻是沒關係,電容應使用無極性的陶質電容或積層電容
另外還要注意體積以及焊點是否撐得住元件

网友:
電解電容
我看過最小容量是0.1uf
樓大說的應該是"陶瓷電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就選用

0.1㎌ 陶瓷電容"無極性"
10kΩ 一般電阻

感謝狼仔和雄爸爸的指點 m(_._)m

网友:
銲這個很簡單呀,在一邊銅箔上鍚,然後用鑷子夾著電組,貼近那個點,
加熱那個點就固定住了。另一邊在上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