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關於超級任天堂的兩個問題~

楼主(2011-08-18):
1.超級任天堂的保險絲Soc 1.5A 可否用其他1.5A保險絲代替?

2.超級任天堂內的電容規格↓
25A
2DC
這樣一顆的電容是什麼規格???不知道怎麼查....(形狀是固態電容的形狀)

网友:
只要耐流相同,可以換用
推測電容應為33uF 25V

楼主:
感謝狼大的回覆~ 明日拿手機拍照上來讓你鑑定~

順便一問~ 固態電容也會漏電容液嗎!? 我看有幾顆電容上面黃黃的?

网友:
固態電容與傳統電容在某些情形下外觀很容易搞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確定的話 拆下來量會比較準

网友:
超級任天堂已是十幾年前的產品
十幾年前有在用固態電容嗎,
這倒是令人多了點想像

楼主:
這點我自己也很好奇= =~ 因為他外觀跟固態電容很類似

我晚點在拍照上來請各位大大鑑定~

网友:
這是SMD的傳統電解電容,因為跟常見的固態電容一樣沒有穿衣服,容易會被搞混

楼主:
原來如此~ 多謝狼大的講解~讓小弟長了知識~

那他的規格 為 33uf 25V 最後的"2DC"有含意嗎~@@?

网友:
可能為生產批號,不同廠商間代碼及意義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