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冰箱] 聲寶家電服務站-聲寶電冰箱不冷,漏冷媒維修參考!

楼主(2011-08-18):
聲寶冰箱不冷,蒸發器漏冷媒維修參考!
1.今日主角.
2.已經知道故障點,拆冷凍室隔板中~
3.看到蒸發器了.
4.不常見的漏點,提出跟朋友們分享!
5.由工作管洩掉剩餘冷媒.
6.拆下不良蒸發器.
7.準備一片好的蒸氣器.
8.焊上後.
9.拆下乾燥劑看看是否有水份被低壓迴流管吸入,看來乾燥很漂亮,這要處理就省事多了~
10.焊上新乾燥劑.
11.抽真空中~
12.依經驗充冷媒中~
13.冷度OK了,完修.
14.電路圖.

网友:
滷大的文章淺顯易懂,即使外行如我,也很容易看的懂。

謝謝!大家不要忘了加分鼓勵一下 ^_^

這樣才有好文章看。

网友A:
其實不用按經驗值加冷媒吧...........
電路圖旁不是已註明R-134a加150G了?  還是要微調??

网友B:
轉彎的管子漏?

在塑膠的冷藏室裡面燒焊?

网友C:
請問 像一般家用冷氣
巡漏冷媒 補冷媒管(好像另計) 灌冷媒這樣
外面價格好像都是1~2張小朋友
這樣有貴到嗎?

网友:
感謝滷大的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C:

老兄不要把它想的很簡單很好賺,運氣不好是很折磨人的

网友:
蒸發器漏真的很少見耶
這件這樣樣修下來也不俗XD

网友:
感謝大大的精彩分享;
愛環保 救地球~

网友D:
請問是看到冷涷油漏出來去判蒸發器漏冷媒嗎?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恭喜完修...滷大 請問你那個双側試溫度計 ,在那裡買的...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沒有把它想得很簡單
不知道在哪 看過用文字敘述的維修過程
就覺得相當的麻煩

最後  還是決定交給專業的來(外面的冷氣行)XD

网友H:
恭喜滷大完修,如何測得蒸發器漏媒的呀!

网友:
邊修邊拍
真佩服雞蛋老弟的熱心
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不用按經驗值加冷媒吧...........
電路圖旁不是已註明R-134a加150G了?  還是要微調?? ...

老師好:
規格錶有標示冷媒充填量是要用定量充填的儀器,
小的這次較懶所以沒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轉彎的管子漏?

在塑膠的冷藏室裡面燒焊?

a471大:
在這裡工作要做隔熱,
而且要快狠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 像一般家用冷氣
巡漏冷媒 補冷媒管(好像另計) 灌冷媒這樣
外面價格好像都是1~2張小朋友

不好意思,
漏點沒處理只補冷媒是沒用的,
這1~2張小朋友會用的沒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是看到冷涷油漏出來去判蒸發器漏冷媒嗎?

是的,
看得到的先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恭喜完修...滷大 請問你那個双側試溫度計 ,在那裡買的...謝謝 ...

正一大:
那是到冷凍材料行買的,
然後再到電子材料店買塑造盒挖孔把他裝在一起~
就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恭喜滷大完修,如何測得蒸發器漏媒的呀!

謝謝您:
這先用看的再用摸的!

网友I:
壓縮機旁的排水集水盒,如排水管不插到集水盒內會造成冰箱內部結露,但插到集水盒內又會造成冰箱門吸得很緊,不知滷大是如何處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壓縮機旁的排水集水盒,如排水管不插到集水盒內會造成冰箱內部結露,但插到集水盒內又會造成冰箱門吸得很緊, ...

回師傅:
1.排水管插入一條小水管到底,上方再露出一小段
2.下門磁條下方破真空
以上擇一使用或都用~

网友I:
回复 网友F:

"排水管插入一條小水管到底,上方再露出一小段"

滷大你說的這個方法我聽不大懂,能再解釋一下嗎?

网友:
報告滷大...........
不好焊接喔~~~
要真功夫..才可達成......
謝謝傳授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回复 网友F:

"排水管插入一條小水管到底,上方再露出一小段"

更正
剛剛找了以前資料如下
1.排水管本身有做S管的在上方加入一小段水管,排水出口沒有插入水盤
2.排水管本身沒有做S管的可改S管

网友:
回复 网友I:

原來排水管插入集水盒內是有用意的喔@@.....

我前些天清理一台冰箱
發現排水管插入集水盒內,而且前端有汙垢堵塞
便將前端切除.......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回師父:
小的有3個方法解決!
1.加S管
2.用膠帶封閉排水孔之後...再用剪刀剪十字..
3.縮小出口裝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