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CER ASPIRE 8920G筆記型電腦插變壓器隨即斷電重開維修

楼主(2011-08-18):
首先要感謝一位論壇上的熱心前輩,除多次幫忙在下外,也替這部機器的維修方向指出了明燈,讓在下不禁想要發張感謝狀,前輩,真是謝謝您了!

進入正題,一部ACER ASPIRE 8920G,故障情形為插上變壓器後,進入作業系統(WIN 7)就會馬上斷電重開,使用電池進入系統後插上變壓器也是斷電重開,使用安全模式則比較沒有問題,不過還是會偶爾發生當在作業系統登入畫面

這部是蠻高階的機種,INTEL Core 2 Duo T9300 2.5GHz雙核處理器,GeForce 9650M GS 512M獨顯、18.4吋1920*1080 FULL HD面板、藍光光碟機,5.1聲道喇叭,一開始抓不太到頭緒,拆了機器發現有一些螺絲鬆動、部分線路被外殼壓住略微破皮的情形,主機板未觀察到明顯異常之處,MXM獨顯溫度較高,但因為作業系統尚未安裝顯卡驅動,且安全模式可進入,畫面也未有破圖/分割等異常,所以暫時排除顯卡異常,於是求助之前幫過忙的論壇前輩

前輩不愧是達人,聽了機種及上述狀況大概已經略知一二,提點說是CPU插座後方的元件在搞鬼,看了一下板子,發現這顆是NEC/TOKIN的Proadlizer,用作CPU VRM退耦使用
單顆使用場合為直接裝在負載(CPU)背面,直接與PCB電源層及接地層相連接,達到最短傳輸路徑
因為單顆Proadlizer可取代傳統以積層陶質電容/高分子電容/鉭質電容所構成的濾波及退耦電路,相當節省空間,所以部分筆電採用此作為處理器核心電源電路退耦使用

既然這東西本質是電容,那電容最常見的故障情形就是容值低下/沒容值,會喪失退耦及濾波能力,輸出電壓會有大量漣波成分,用示波器觀察該機CPU電源迴路輸出,果然看到歪七扭八的波型,這可能就是CPU負載上升時造成當機與斷電情形的原因

如果零件有問題,最快方法就是換掉,不過手邊沒有這種零件,所以突發奇想,拿手邊有的SANYO SEPC 2.5V 2700uF固態電容兜看看,因為CPU背面沒有空間了,所以兩顆固態電容只能安裝在正面,與熱導管爭位置

電容加上後重新測量核心電壓波型,已經比之前好上許多了

嘗試插著變壓器進入系統,也試著在作業系統內插拔變壓器,已經不會重開,順便接上網路抓了其他未裝的驅動回來裝,使用了一下都沒有遇到問題,接下來就跑跑燒機程式看看

結論:沒想到這玩意居然會壞,該怪筆電環境太嚴苛,還是產品品質變差了呢?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台也是用大電容嗎?
請教具體的型號是哪顆0Exxx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拍謝,忘記記型號了n_081|

网友:
恭喜狼大完修...這經驗太寶貴了

网友:
真強的狼人....狼大..
還有那位前輩也真強,沒看到機器也知道大約那邊掛點!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請問狼大,如何把背面的接點和前面改過的電容作連接和固定,是否可詳解,謝謝您

网友:
狼大您好...
我這有一台技嘉N521U開機無畫面.只有風扇會轉
可否送過去請你幫忙維修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CPU VRM主要元件(MOSFET、電感)在正面,所以就直接找出通往CPU腳座下的VCORE與GND銅箔,然後把電容跨接在上面
因為距離問題,這樣其實效果會比用Proadlizer差一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CPU VRM主要元件(MOSFET、電感)在正面,所以就直接找出通往CPU腳座下的VCORE與GN ...

謝謝狼大

网友:
電容老化~東芝M100的筆電也有這個問題~好像是通病。01上很多人在討論。

网友:
主機板上也有用這顆搞花招...顯然這玩意沒這麼神

网友:
這在對岸經常遇到,主要發生在東芝的本本

网友:
真是有夠厲害!佩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在深圳,对于这种问题,我们这边是这样处理的!小电容采购链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 ...

哈哈  這個想法  有趣  原設計零件用來集中取代鉭電容
可是零件特殊維修缺件  又回頭用鉭電容取代回來
可見維修缺件  不該拘束死抱原設計零件
適當了解等效電路    就可重組零件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這個想法  有趣  原設計零件用來集中取代鉭電容
可是零件特殊維修缺件  又回頭用鉭電容取代回來
可 ...

       在大陆这边,只要是专业维修的技术员,没有不知道东芝掉电通病的,甚至于一些直接用户也会自己的在网上淘OE128这个大电容来更换!不过更换OE128这个电容,对于一般的用户来说有点难度,一吹就爆并且易引起座子空焊,另外就是OE128这个电容从开始的价格20元/个,直掉到现在5-7元一个,电容质量也出现了问题,主要是很多翻新电容渗在里面,所以即便换了OE128也一样的出问题!这个电容是1200UF,所以维修员用4-6个330UF电容代替他们,这个稳定性超强,基本不会有返修的情况发生!
     我有一个新加坡客户,主修ACER和东芝,他们都有相同的通病,他一个月要消掉我500个330UF小电容!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弱弱的問下.... 那Taobao店是你的嗎...?? 若然, 有需要配件還修不了的東西, 去找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弱弱的問下.... 那Taobao店是你的嗎...?? 若然, 有需要配件還修不了的東西, 去找你. ...

是我的,欢迎光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我的,欢迎光临!

我是說去你時代廣場的實體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是說去你時代廣場的實體店.....

一样欢迎啊,我就在华强北,天天都在这里办公!已有名位湾朋友来过我这里坐过!

网友(2011-09-17):
引用 网友D:
一样欢迎啊,我就在华强北,天天都在这里办公!已有名位湾朋友来过我这里坐过! ...

不錯.... 以後修東西沒配件就可以找你了... 不用怕去華強沒相熟的到處找, 呵呵~~~

BTW, 你有QQ否? 有的話能否加個下 (請短訊留言).

我香港住的地方去華強, 不用一個小時 (含過關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