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VIZIO 36吋液晶電視畫面問題!

楼主(2011-08-18):
小弟我想請教大大們~
  小弟我這裡有一台VIZIO 36吋液晶電視,畫面掛掉了~

想請教大大們^^
  1.因為這台電視是擺在營業場所,所以想請教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是客人撞壞嗎?還是有可能是基板發生問題?
   (沒有打開螢幕的時候看不出異樣,打開螢幕右上方好像有撞到的樣子)
  2.因為這台電視才買沒多久(應該沒幾個月),這樣有保固嗎?
  3.請問給人家修理要多少錢?(因為小弟我知道自己沒有這們厲害的本事可以修理..... )
   (打到原廠去問,原廠說面板壞掉修理要一萬多........ 對方只在電話中就直接這樣講.....沒有到現場看!!!)

PS:希望各位大大能幫小弟我解答......

网友:
面板被撞破了 (撞擊點在右上角)..............99%沒救.

网友:
1.這是面板破了,無論從正面或從角落撞擊都有可能
2.面板破是人為,一般沒有保
3.面板更換費用大多都可以再買部新的

网友:
唯一方法:換面板.

网友:
趕緊調錄影帶找出原兇....

网友:
的確是因角落撞擊導致屏破,因面板最外一層是偏光膜底下才是上玻璃只有薄薄一片!
容易因外力撞擊而玻璃破裂,未開背光時有些損傷看不出來,這種故障屬人為意外沒有保固的
若要找中古面板也難! 因為這是新機面板規格也較新,所以只能換新的面板...這價格超不划算只能想辦法找出兇手請他賠一台了

网友:
買一台新的了...面板破裂

网友:
這是面板破了,跟上面的大大一樣,
看得出來是受力點應該是右上角的那裡!
好像被人家拿東西砸到右上角的地方!
不過呢,要不要修就要看自己覺得有沒有價值了!
因為一塊36吋的面板,換下來都要1萬多!
跟市價差不了多少!

网友:
那麼大一台 是被敲到 還是掉下來?
看來傷得不輕

网友:
有力的撞擊點,面板破了,買新的。

网友:
右上角有明顯撞擊點,人為損壞原廠是沒有保固的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指教!!!
小弟我知道了,應該是客人喝酒醉撞壞了.....(聽說客人當天晚上還把棉被從三樓丟下去......)
修理也不划算....真不知道現在要怎們處理(丟掉....很可惜~維修又不划算.....)
(PS:客人已經回香港了....想要對方賠也找不到人:'()

网友:
哇~~面板破掉了..好可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考慮當零件機出售,多少補貼一點

网友:
看起來只能當殺肉機了~~面板破得有點n_029|

网友:
可以當殺肉機呀!!
補貼購新機的費用...

另外,營業機最好用壓克力面板保護....
不然要求償都找不到人!!

网友:
追到香港去討債....他們澳門賭場還不是照樣可以來台灣討債....
有監視畫面即可證明是他造成的毀損,除非他是偷渡來的否則
也要留資料進台灣..

网友:
之前看有的旅館是直接把電視封在強化玻璃後面n_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