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無電源-已解決

楼主(2011-08-19):
維修前原本還有電源,只是無畫面,將電容更換後就沒有電源了,有檢查電容跟晶體,保險絲,電阻都無異常,是否我有遺漏哪個環節,請大大指導一下

网友:
看是否焊牢,如果是中間少了一個環節,如電感類的假焊,那也可能沒電源。

楼主:
假焊的部分我也有懷疑過,焊點我已有全部重新焊過,但測試結果一樣無電源

网友:
電容的正負正確嗎???
換上新電容時, 是否有再確認容值是否正常..

楼主:
正負值有確認了,也有確認電容是OK的

网友:
無電源是那裡無電源?請先說清楚.才有辦法判斷.
建議先量測電源板有沒有輸出電壓至驅動板.

楼主:
因不熟悉驅動板上元件對應的位置不敢貿然量測,送電後只量測控制版確認無電源輸出

网友:
SAMPO很多LCD都用外接變壓器,一般來說先用替換法確認變壓器輸出是否正常穩定,排除之後,再拆機看他的電源流路,一般來說分為兩路,一是給INVERTOR產生高壓給燈管點亮之用,二是給AD主板及T-CON、面板信號處理之用,給INVERTOR的若是失效,則點不亮燈管(當然也可能是高壓、引線、燈管的問題),若是給AD主板、T-CON或面板的電源失效,那可能燈會亮,但無信號,你可以朝這電源流路上去追查!就不會困在"無電源"的困境中了!
因為樓主也沒提供照片,也沒有說型號,只能用這方法口述一下,看是否能幫到你了!

楼主:
抱歉剛剛才知道如何上傳圖片,圖片上的電容已全部更換但是無電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PCB背面再貼一張來看吧!

楼主:
背面如附圖

网友:
不大可能換電容就沒電,先量看看電容上方的電晶體,是不是已經燒壞,更換電容當中,因為沒放電完,導致短路燒毀,保險絲檢查一下,想請問為什麼要換電容,沒畫面不見得是電容的問題,如果電容爆了,就當我沒問!

网友:
請問P+I版TO AD有無正常電壓,若無問題在P+I,若有,建議檢查AD版上MCU的EEPROM,應該可以修復。

楼主:
更換C5706開機測試已有電源及畫面,但是大約10分鐘後會變成暗屏,請問有人遇過相同問題嗎?(電源正常)

网友(2011-10-11):
請問"大約10分鐘後會變成暗屏"的問題解決了嗎?
我的LCD型號跟你的一樣.(SAMPO SL7008).也是開機後3秒就暗屏.
電源燈持續亮著. 請問如何解決?謝謝..

网友:
紅色的電容有可能壞掉了!

楼主:
紅色的電容有換過但是沒改善,後來殺肉換了一塊高壓板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