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壓納燈..如何點亮他?

楼主(2011-08-19):
最近老板..又拿出一個燈出來~~
問題..是他的power要點不點的..有時亮的起來.但又不亮時比較多><"
拆開...
裡面..只有一個變壓器及日光燈管的啟動器~~(我想是大陸製)~
不知..要如何改善..或有現有的電源來替代掉啊><
使用的是..以下的低壓納燈..及他的規格

http://www.youlian-light.com/13.htm

燈泡型號ITEM  ->ND-20
功率(W) -> 20
電壓(V) -> 220V
工作電壓(V)->15
工作電流(A)  ->1.3

補新圖

网友:
回复 楼主:

個人認為是燈管壽命到了(燈管壽命約一萬小時以上)

傳統式安定器,內部只有"點火器""安定器""燈管"
上電時,安定器端電壓高於燈管電壓(約90v),點火器會短路,此時安定器充磁
點火器短路後,端電壓下降(低於90v),此時點火器會停止動作,
呈現開路,此時安定器會放電(產生點火高壓,3kv以上)
燈管在這時候會"架弧","架弧'成功燈管就會持續完成點燈動作
如果"架弧"失敗,就會一直重複動作,出現閃一下又滅掉,一段時間後再閃一下又滅掉

手邊只有277v / 150w 可以拍照 (250w & 400w 都on line)

HID (High Intensive Discharge) 氣體放電式照明燈
HID不像傳統的燈泡有燈絲取而代之的是以電弧來啟動燈光的理念,
而發明出在內填充一種氙氣與許多不同配方的金屬鹽於
大小類似火柴頭的燈泡中,再以超過2萬伏特的高壓產生電弧來點亮的新燈泡
http://a001342678.myweb.hinet.net/1/1-4-1.htm

网友:
點火器NG換掉就可以

网友:
原理似日光燈,傳統的就有用''啟動器''。類似鈉燈的''點火器''
管子用久兩端電極因為高熱的關係會變短,且管內氣體也''變質,''所以才點不亮。

楼主:
雄爸爸 :
我這裡..因該不是燈管壞..一開始我也是這嘛想
突然.念頭.因是大陸..該不會那顆安定器是吃220v的巴~
後來..去找個110v轉220v ..結果.原來不太會亮的.燈管.就燈起來~~
但想說ok....沒想到110v轉220v那顆.. 變的很燙溫度都破百了~(220v輸出那)
不知.如果使用一般日光燈管的電子安定器點的起來嘛?...又要去買來試><"

亦菲 :換過~~不是每顆點火都ok....

forest162 :我想本身.那台..因大坴是吃220v 台灣是吃110v..
在出廠時..沒改好..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雄爸爸 :
我這裡..因該不是燈管壞..一開始我也是這嘛想
突然.念頭.因是大陸..該不會那顆安定器是吃220 ...

市面上的納燈都是220V的電
很少有110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但不知..可不可以使用一般日光燈管的安定器來用勒><"

网友:
這個跟我們工廠用的 uv 燈電路一樣 !!

那個 安定器 使用要 注意跟 頻率 有關 !! (大陸 50HZ)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先用電錶測試安定器有沒有壞掉 (要有阻值)
OK再說
通電時燈管是慢慢的亮

网友:
這類型的燈具,除非是電子式的,否則一定都是220v以上的電壓
因為,燈管的工作電壓已經是80v了,輸入110v無法"架弧"
貼圖是因為竹科部份廠房,當初是荷蘭人設計的,電壓都是277v
圖片中的安定器,正常使用實測最高溫度超過100度c

楼主:
jeanshyen ~
那頻率~不是指每秒燈管閃多少次..跟安定器會有關.?
不懂~

亦菲 ~我想安定器是沒壞..而是吃220v的..但我這必須輸入要吃110v......

雄爸爸 ~
喔~~會超過百度.....~~為何..是吃的電流很大嘛~?
在量測時..都還在變壓器範圍~
像我.如果.接一個110v轉220v的變壓器.一般的..220v那端溫度就破百...
而電流也才吃1.8a左右....而那變壓器也有5a...但就燙的跟鬼一樣~~
感覺..隨時.會把那顆變壓器燒掉......
因己燒掉一顆有50w的變壓器了><"

网友:
[安定器] 是一個電感的裝置 !!

當頻率昇高時感抗會增高 , 則供給電流會降低 !!!

XL=3.1416X2XFX L

原先適用 50HZ 的安定器 , 改通入 60 HZ 則所i能提供的電流相對會減少  !!

另外你的變壓器 110 轉 220 至少也要 450W 的才夠用 !!

P=V X I

50w 最大電流頂多 , 是 0.2 A,  如此一定會燒變壓器 !!!

网友:
以我貼的圖為例
MH-150W (90~95  1.8A)
NH-150W (100V 1.8A)

當使用MH-150W燈管時,安定器消耗功率如下
(277v-90~95v)*1.8a=336.6~327.6w
燈管消耗功率如下
90~95*1.8A=162~171W
覆金屬燈or鈉燈 固然有許多優點,由上述數據來看
燈具所消耗的功率卻比燈管高出好幾倍

楼主:
jeanshyen  ~原來..頻率高.可使電流變低....又學到一課..謝謝 ^^
對喔~~一時沒想到..那50w真的太低了 ><"

雄爸爸 ~恩..了解~~因我需要納燈勒..是因為.需要他的單一光譜..而一般的的燈..他所發出來的亮..是多頻色光譜
-------------------------------------------

那我可在提出一個發現的問題?

就是當我使用..110v轉220v輸入....給安定器時...發現..就算啓動器(點火器)不裝時,燈管也能正常亮~那如果是這樣子..那又為何需要裝啓動器(點火器)勒><"?  (試很多次)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議你還是拍張照貼上來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雄爸..
照片我傳上來了

网友:
如果你的燈管是"免安定器水銀燈"的話
就可以直接上AC220V電壓
因為,免安定器水銀燈的燈管內,有一組燈絲
該組燈絲是用來限流用的(替代外接安定器功能)
因為圖片中看不出燈管細部,也看不出燈具是屬於哪一種類型
所以也無法多做說明了

网友:
可以題共線路圖嗎?
你的圖片看不清楚
鈉燈也是有110V的

网友:
你的設備外殼確實標明是使用AC110V電壓
小弟才疏學淺還不曾接觸過AC110V的鈉燈(覆金屬燈),電子式除外
燈具內部也確實有點火器  安定器
唯獨多了一個黑色的塑膠盒裝的不知是何東西
你所謂的接AC110V也會亮,是內膽有全亮,還是只有紫色電弧

楼主:
雄爸~
我補一下燈管照片..請看看
真的外殼是真的寫110v,但我很懷疑....如果~真的110v時.
那我在接220v時.就因該會燒毀,但沒有~
黑色..那個是另一種燈管使用.但我這裡不需用..
在接110v時,在點火器..會一直在那點火..而燈管大多數只會出現..如雄爸所說的
只有紫色電弧~只有少數..的燈管會被點起來...
多數時..點火器..也很容易壞.因一直點不起來.的關係~

亦菲 ~我有上傳接線圖~了 ~請參考^^"

网友:
windows7878大參考看看

需要安裝安定器(燈泡本身的運作電壓不是110V或220V)者有:

高壓水銀燈、複金屬燈泡、高壓鈉氣燈泡、低壓鈉氣燈泡、陶瓷放電管複金屬燈泡。

不用安裝安定器(燈泡本身的運作電壓是110V或220V)者有:

免用安定器水銀燈泡。

至於你要如何來判斷這個燈泡是否需要搭配安定器使用其實很簡單,你只要看燈泡上面有沒有標示使用電壓即可。因為安定器的作用就是把電壓做適當的調整來供燈泡使用,因此燈泡本身的工作電壓將不是110V與220V,廠商為了防止消費者誤用語發生危險,又加上水銀燈泡的燈帽均與普通燈泡相似。因此都會在燈泡上面做這樣的區隔,若有標示使用電壓者數值均在100-130V或200-240V之間,代表該燈泡免用安定器。若燈泡上面沒有標示使用的準確電壓值者,均為不能直接於110V或220V電壓下正常運作的燈泡,因此該燈泡就沒標示使用電壓值。

你的線路跟一般有安定器的不以樣

請問你圖中黑色盒子有用到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上這是那支燈泡的規格  你的意思..可以不用去管他的工作電壓,直接送220V給他就可,連變壓器那部份也可過是嘛?

燈泡型號ITEM  ->ND-20
功率(W) -> 20
電壓(V) -> 220V
工作電壓(V)->15
工作電流(A)  ->1.3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這燈不是免用安定器燈泡
你這燈好像是DC-15V的低壓納燈

可以提供黑色的塑膠盒的用途和它的接線

黑色的塑膠盒可能是AC/DC電源變壓器

网友:
發現這組燈具&燈泡 真的很特別,燈管內還有鎢絲
我在想,那個黑色小盒子,是否就是提供給燈絲加熱電壓
點火器 安定器 是提供燈管內,放電氣體發光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想也是.不然就只接..接個ac/dc就好..~~
但好像用dc-15v是無法動作的..我有試過~~不能單純只接dc..
必需接那個白色的變壓器~~~

黑色那個.跟納燈無關..那是另一組燈電源(是鎢絲燈在用...)

雄爸~
是啊.他雙頭都有鎢絲....
必需雙頭的鎢絲都要點起來..燈管才會亮起來~
單頭鎢絲動作,是無法點起燈管的....
另外雄爸..那個"黑色"..是給另一組鎢絲燈..不是給納燈用~~
所以是無關係...因這台提供2組不同燈管使用~~

還好~~那我後來,又發現..如果我接220v輸入時..點火器拿掉..
燈管就亮的很正常,不會亮不起來..
而使用110v.就必須用點火器.用.但點起來的機率可能只有40%左右><"

网友:
windows7878大
把點火器裡面的電容器拿掉.接110V試試看
請問大大點火器你用幾P的

大大可以照個整支燈管的照片嗎?      我幫你問廠商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是你要看的整支納燈.燈管~~
他上面的點火器是使用1P 20W 點火器..
也就是日光燈管小支在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今天我有幫你問廠商.可是廠商那拿出手冊沒有你這支.
廠商要回工廠找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那在麻煩..你一下.謝謝

网友:
你那是一般日光管的安定器20W的
安定器換新
它的原理跟日光管的一樣
你可般我測量點火器兩腳點燈時的電壓(電壓會超過600V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我有量測你說的點火器那兩腳點燈時的電壓~~
沒有~超過600v....都只有~在AC 20V~25V左右~
那不知.你那邊的廠商有說什麼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接燈泡測試電壓看會不會有600V以上
電源要串一棵100W燈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