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完蛋了.CM-922D(已確定面板故障)

楼主(2011-08-19):
有人知道.這是面板故障.還是AD...
沒零件可交叉測試..

若是面板掛了就要給殺了.

抓一台V239拆機交叉測試.確定面板故障

內部基板.多長的一模一樣.

再來就.拆內臟.賣摳摳.

网友:
面板故障

网友:
因該是面板問題

网友:
先檢查排線,另外因為燈箱面板電路區塊與一般螢幕不同的關係,AD故障也可能會有此情形,必要時可找同型機種交叉測試

网友:
正如狼大所言.奇美的燈箱機種和一般螢幕不同.它的DC-DC部份是在AD板上.

楼主:
沒零件可交叉測試
找到最便宜的要400.
若不是AD就虧大了

网友A:
如果不急就先放著,等到有收到料再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急就先放著,等到有收到料再測試

謝謝狼大.那這台V293.是否可拿來交叉測試.(上次拆過.忘了長怎樣了)

网友:
可以先比較AD形式,若是接口針數/位置相同,AD板配置接近,應可一試
CM-922D與V293,都是屏線接口在下的,兩者只差在scaler與有無MCU的差異,可以嘗試換看看,注意換的時候不要把屏線導體弄壞/弄歪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真的不能用,再轉手賣出,應該也有機會再賣掉吧?

楼主:
明天在給他交叉測試.晚了.愛睏.明日在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真的不能用,再轉手賣出,應該也有機會再賣掉吧?

ㄏㄏ先玩一下.

网友:
也可以把面板鐵蓋掀開,看看屏線有無裝牢或是與外殼有接觸短路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