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人知道如何設定 panasonic a1232 電話總機嗎?

楼主(2011-08-19):
請問有人知道如何設定 panasonic a1232 電話總機嗎?  謝謝

网友A:
回复 楼主:

以前的公司就是用國際牌的總機,我曾經看過電信人員來設定,他也是需要說明書才能設定,如果你是有說明書而不會設定,那仔細看說明書應該就可以解決,如果你沒有說明書,那要先想辦法弄來一本,否則應該是沒辦法才對。
當然常常在設定的人自然會記住啦!

网友:
看以下連結,看看有沒需要的:

http://www.voicesonic.com/custom ... adable-Manuals.html

可能這個檔案有你想要的:
http://www.voicesonic.com/panaso ... Programingguide.pdf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強大
我去google 半天都找不到 沒想到原廠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以前的公司就是用國際牌的總機,我曾經看過電信人員來設定,他也是需要說明書才能設定 ...

因為客人外線壞了幾ports 就換了新的 我就去撿回來 但是不會設定分機號碼....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剛下載了 可是我的分機不一樣 是 9000系列 強大你知道 按鍵的對應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就是沒說明書而已,去下載說明書回來看你就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分機不一樣 我的是 9000系列 按鍵的對應不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分機不一樣 我的是 9000系列 按鍵的對應不一樣

9000 前面應該有其它編號,像是 VA .. 等。

現在 9000 的資料不好找了。

我看到的都是大於 9000 的。

网友:
MARCO 大:

你現在的問題是要在分機上設定該分機的分機號碼,對吧。

我所了解的是要有特殊的分機才可以設定,你所說 9000 我找不到資料。

Panasonic 我沒用過,以前聽力好時,有幫人設過,但不是 Panasonic 的機種。

簡單的來說,在分機線拉好後,用特定的分機(通常上有顯示 LCD 功能較一般分機較強),來設定拉好的每條線的分機號碼。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現在的問題是要在分機上設定該分機的分機號碼,對吧。
對對對對對 你真聰明n_111|

Sorry 是ta-9411d

网友:
Panasonic 分機大多是 VA 或是 VB,我找不到 TA-9411D ^_^

你到以下網址,看一下産品,有 VB-9411D,是否就是你的分機。

http://www.htcnetworks.co.uk/Panasonic%20A%20Series.htm

在最下面有 PDF 檔說明,你看一下有無你想要的資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強大的回答
跟vb9411d 一樣 但是找不到vb9411d 的pdf 下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