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Satellite L30-00701F筆記本 沒有畫面

楼主(2011-08-19):
但有背光 及一條條線如相中  連接顯示器畫面正常 是不是屏線不良 要換  請指點 謝謝

网友:
感覺像面板掛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有點BGA晶片 掛點大約75%  20% 面板  5% 排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主要是看到橫線條感覺很詭異
實際狀況也只能讓機主去測試了
畢竟先換面板容易些

感謝提醒

网友:
連接顯示器畫面正常,到LCD有LVDS-IC->排阻->排線->面板 ,反向一一比對測試,就可找出故障原因

楼主:
謝謝各位回覆
應是屏線不良 可以cut斷摺位所有的綫 再用幼綫接駁可以嗎

网友:
修筆電~~說真的要比較麻煩一點!!!
像你的問題~~就要有零件比較好排除!!!
如是我~~我會先換面板~~看畫面是否正常!!
正常~~那就是面板壞!!
不正常~~那就會有2個方向
(1)排線~~雖然是30pin用的到的也是12隻腳
我會用電錶量一下是否有斷線!!有斷線就是排線~沒斷線就是主板
(2)主板問題~~那是顯卡壞還是哪邊就要查一下
你說你拉線會好~~其實不一定~~面板的ic空焊也會這樣!!
所以要有零件去排除~~這是比較正確的方向!!

网友:
回复 网友C:

LVDS屏線不好接,除非真的斷掉,不然最好不要輕易去剪

网友:
比較認同3F的見解,很有可能面板和主板都掛了

楼主:
未拆屏線之前還有背光 沒有畫面 有幾條顏色線 拆了屏線  用指針表的buzzeer鋒嗚擋測各引腳線有否斷裂 表測得全部引腳有聲代表通  這樣測代表屏線引腳正常嗎  後再裝 現在沒有背光和畫面 但連接外置顯示器正常沒問題  應怎樣查呀 請指點謝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排線沒插好吧
應該先恢復原本的故障狀態再查其他地方
否則會越修問題越多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