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巨HP2-6500P高壓MOS有異常雜音,快燒掉了...[完修]

楼主(2011-08-20):
事情是這樣的,空載時可正常啟動但是會有很小的吱吱聲音像老鼠一樣,

有5vsb,似乎是高壓MOS發出來的n_005| ,

上負載以後從PFC電容到高壓MOS的FP27N60K會有啪啪啪的聲音..

將所有MOS拆下檢測又似乎正常.

ohm不曉得對不對?R72為黑黃紫金綠,R73為黑藍灰金綠(不確定.)

實際量測R72約為0.2/ohm.

R73也是0.2/ohm.

ATX電路圖上的R72為4.7/ohm.

ATX電路圖上的R73為270/ohm.

PFC PWM IC子板,PFC PWM使用ML4824CPI,高壓端高低壓驅動IC使用L6385.
ML4824CP.pdf (151.77 KB, 下載次數: 74)    L6385.pdf (142.02 KB, 下載次數: 69)
這片子板換到相同型號HP2-6500P的電源上是可以驅動,:on_066|

而且上負載時是沒有問題的.:on_152|

換過PFC電容.整流橋和兩顆並聯MOS還是一樣,只要一上負載第一顆FP27N60K

就像要燒掉一樣啪啪啪響還會冒煙,:on_068| 請教各位先進要如何處理呢??:on_081|

似乎踢到鐵板了,已經搞了好幾天了...:on_137|

順便PO一下我的土炮負載測試機.:on_140| 水泥電阻陣列之.....:on_057|

楼主:
目前將R72及R73都換成0.2/ohm,高壓MOS不再有異聲但是一啟動會燒保險絲...

要把R73換成270/ohm嗎?怎麼都沒有人理我.. ,

潛水的趕快浮出來n_016| ~~~外面打雷下雨了.....:on_030|

收衣服喔~~~~~~~!!:on_013|

网友:
1.  電路圖錯了  根本對不上
     R72/R73 若是沒燒斷 阻值還在1歐姆以下 請恢復原電阻

2. 我懷疑PFC 後的電壓太高 使得有啪啪啪聲
    暫時關閉PFC 功能==> FP27N60K 兩個拔除後  開機工作
           有吱吱聲 找PFC後的大電解電容 (~450V) 換個試試 是不是不足
           正常工作 找大電解電容 (+) 到 PIN15_ML4824 分壓電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截取ML4824CPI   PDF 內的應用電路
PFC 動作時  大電解電容一般會昇高到380V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再檢查看看,謝謝回應.

楼主:

換掉紅框內SMD電阻,阻值無限大,林老師勒......

還有子板上所有阻值不正常的SMD電阻,一勞永逸,有的阻值還只剩一半....XD..

上機啟動後原本5v在5.03左右的電壓變成5.40左右.

PFC電容有408v,應該算是正常吧!!

感謝樓上回應的兄台,查修PFC電容接腳附近還有連接至子板附近所有SMD電阻找到故障點,

上負載也正常了,謝謝各位!!:on_002|

网友C:
恭喜完修,新巨剛轉無鉛時頭幾批的元件品質及作工有一點問題,導致該時期故障率有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新巨剛轉無鉛時頭幾批的元件品質及作工有一點問題,導致該時期故障率有上升 ...

喔喔~~良大~~~不是........狼大出現了n_048|,原來是這樣...

最近在亂搞二次側蕭特基並聯12v和5v各多一顆,輸出感覺有穩一點,

散熱片溫度也下降了很多,請教一下這樣玩可以嗎?謝謝回應!!:on_085|

网友:
可以,不過要注意安裝空間

网友(2011-10-20):
恭喜完修感謝又上了很寶貴的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