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三星Samsung 740N電源燈閃爍無畫面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1-08-20):
samsung 740N電源燈閃爍無畫面,拆開第一次沒看到有爆電容,看一下補焊了一些地方,上電後一樣沒畫面,草草收場,因為沒時間看了,管他三七二十一,裝回去,等有空再研究
過了快一個月,終於又把他挖出來了,一拆開結果就很明顯看到爆電容了,換完已後就上電了,有畫面了,其他的電容也懶的拆下來量,因為真的沒啥美國時間

背板

檢查了一下

發現爆電容了

更換同規格電容

上電完修,又賺到一台了

网友:
恭喜完修,軟的真幸運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這台我也修過 但是板子不態一樣
狀況是不亮
而拆開來後看到三顆820uf的電容掛了
原本以為只要換電容就好
但換了之後仍不亮
查了對岸網站後發現有一顆保險絲(3A電阻式)被藏在白色固定膠內
以及背面的AF4502C掛點
把這些都換掉後就點量恢復正常了(4502c我用irf7319替代)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最好該區其他同廠牌未爆的電容也一併換掉~

网友:
厲害!!放一個月這一招~~應該學一下!!但客戶應該會跳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