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溫控烙鐵 改110v 變壓器的選擇

楼主(2011-08-20):
最近從朋友那邊拿到一台MIC的936溫控鉻鐵
而房間內沒有220V的插座
所以就打算改變壓器
溫刺烙鐵的規格是220V 轉24V 60W
所以想請問 變壓器如果要買來替換的話
使用110V轉雙24輸出 3A 這種來使用
還是110轉雙12 輸出 3A這種來使用

网友:
一般說來,若是 60瓦的鉻鐵,24V 的變壓器用 3A 的規格是該夠的了。

楼主:
謝謝 最主要是我不確定使用110轉雙24 3A
是指3A 輸出 可以由單個0-24輸出
還是24-0-24 合起來共3A 如果是這情形 使用0-24 是否只有一半的功率
還是我想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最主要是我不確定使用110轉雙24 3A
是指3A 輸出 可以由單個0-24輸出
還是24-0-24 合起來共3A 如果是 ...

變壓器是很有彈性的,使用方法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像你所說的 24-0-24 3A,使用 0-24 也是 3A 培。
24-0 3A 無中間抽頭,也是 3A 培。
12-0-12 3A 呢?使用 12-12 是 24V 3A 培。

所以在買變壓器時,若真的不好買,要了解一下變通的方式及價格上的差異,像以上所說的三種,大大會認為那個較便宜?那個又較貴呢?

若真的想看別人改裝的經驗,不妨看一下以下連結:

http://bbs.pigoo.com/forum-viewt ... ht-atten%2B936.html

楼主:
感謝 已購買24-0-24的3A變壓器換上了
現在也可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