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顆零件、與面板資料謝謝!

楼主(2011-08-20):
這顆零件資料與面板TX315XW01_V5資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面板  T315XW01_V5  是吃3.3V 的嗎?不是都5V 或12V 的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是主供電電壓為5V or 12V,但內部零件工作電壓為3.3V或其他電壓 ex : 1.8V 2.5V
然後再產生其他面板用特定電壓...

网友:
它通常輸入5V 中間輸出是3.3V

量一量沒問題的話,就能確定它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