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您現在使用的作業系統是?
關閉

楼主(2011-08-20):
各位大大,安安。

這個調查主要是針對桌上型電腦及一般 NB 所使用的作業,像一些智慧型手機由於可能用的作業系統較為特殊,所以就沒列入了。

這是複選題,每人可最多選三項。

感謝大家的投票。

THKS..
多選投票: ( 最多可選 3 項 ), 共有 506 人參與投票
您所在的用戶組沒有投票權限

网友A:
用過windows7之後就不會想再回去用windows xp了...

网友B:
樓主您的作業系統少掉了

WINDOWS 2003、WINDOWS 2008、WINDOWS2008R2選項

我大部份都是使用WINDOWS 2008R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您的作業系統少掉了

WINDOWS 2003、WINDOWS 2008、WINDOWS2008R2選項

哇,ms7758 大,真的不好意思,我對 MS 不熟,請見諒!

我重新加入了,造成大家的困擾,不好意思。

^_^

网友:
用過Vista 之後就會想再回去用windows xp了

楼主:
呵,看來 XP 還是大家最常用的了。

不過聽說 XP 在 2014 年(我忘了在哪看過,不是很確定)就要停止支援了,可能 Windows 7 或 8 是最好的接班了。

用 Windows 7 的人很少聽到像用 Vista 的怨言 ^_^

网友:
用過 Windows Vista 與 7,因為還不想適應它,幾天後又重新安裝回來使用 Windows XP 一直到現在~

网友:
硬體設備老舊....雖老舊但尚不至於不能用....也足夠滿足現階段使用需求....
但是難以支援Windows 7.....
曾經嘗試安裝過....P4 2.66 +2G DDR400....連堪用都有點摸不太到邊....

网友:
用過Vista 之後就會想......拿起塵封已久的大榔頭

网友(2011-11-03):
我在學校用WIN7有不太好印象
跑個AD9馬上給我籃屏,感覺當機率很高...
還有跑程式感覺都會很LAG...
我覺得是學校硬體太舊硬要上WIN7八!!
如果硬體能加強我還能接受!!

网友C:
WIN7我用得很習慣,VISTA,測試版用過後封殺,XP目前還很多人用,主要是幫人測試裝機,現在等WIN8,SERVER系統限制太多也封殺,LINUX很多要自己寫程式,我沒時間學所以只用現成的像FREENAS,不過FREENAS的操作介面還需要改進,尤其對權限部分,要開個檔案權限都要一個一個去修正,用指令又會一次全改,真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7我用得很習慣,VISTA,測試版用過後封殺,XP目前還很多人用,主要是幫人測試裝機,現在等WIN8,SERVER ...

Linux 權限問題,這可說是其缺點,但也是其優點啊!

GNU/Linux 和 MAC 電腦不易中標的原因,也是在此囉!

在 GNU/Linux 上寫程式,其實不難的,內定很多開發工具,都是 Free,所以要付出的就是花點時間去學習。

另外,很多程式都是 Open Source 的,在學習及參考上更是方便!

网友:
我也是用過windows7之後就回不去windows xp了...

网友(2012-01-01):
用過windows7,xp即少用.

网友:
硬體夠的話
WIN 7 是不錯的選擇
比XP穩定
不過一些軟體也會被迫升級
像個人最常用的 protel 2.x
就必須升級成 AD9
因為巳用慣十多年的軟體
升級後必須花一段時間學習適應
雖然辛苦
不過AD9的功能比PROTEL 2.X
強太多了
正在努力學習中

网友:
無論是xp還是win7
看硬體夠不夠力
但是調教是一定要的
例如
我一定關閉系統還原

网友D:
win 7 +1
雙核心以上的機器用XP感覺有些浪費
所以還是用WIN 7 64BIT 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win 7 +1
雙核心以上的機器用XP感覺有些浪費
所以還是用WIN 7 64BIT 吧!!    ...

但是有好多硬體不支援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但是有好多硬體不支援

會嗎???
我的電腦也是快三年的產品啦!!!
(((一般家用電腦,INTEL Q8200))
到現在~還沒有遇過啥硬體不支援的部分!!!

太舊的硬體,就有的連驅動都沒有,就算有,我想也跑不動WIN 7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會嗎???
我的電腦也是快三年的產品啦!!!
(((一般家用電腦,INTEL Q8200))

我的全錄複合機就不支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全錄複合機就不支援

win7如果剛裝好抓不到driver,要開update,會自動去抓。
如果還是沒有抓到,那就是原廠沒有釋放driver給microsoft,要自己去原廠找,不然要自己找修改過的驅動。

网友:
引用 网友F:
win7如果剛裝好抓不到driver,要開update,會自動去抓。
如果還是沒有抓到,那就是原廠沒有釋放driver給m ...

那可以請你幫忙找嗎?
XEROR DC-401

网友:
XP 愛好者!!  數位項機上面的聲明 假如用 W2000 CPU速度需要500M以上 使用XP CPU要750M以上 使用W7時CPU速度要1G以上才可以,這是否意味 W7效率低於 XP 更低於 W2000... 至於VISTA 就不用提了 濫貨一個!!

网友:
家中三台Win7,三台XP,一台Server2008
正確來說我家只有五台電腦
其中一台裝三個系統 Win7,XP,Server2008通吃
Win7好用,那台裝三個系統的電腦只有Pentium 3.0Ghz + DDR400 1.25G
但是跑的很快,Win7快取功能做的好,玩遊戲都開Win7
------------------------------------------------------------------------------------------------
XP也好用,軟硬體全部支援,通常玩FB都開XP
------------------------------------------------------------------------------------------------
Server2008也不賴,只可惜它的根是Vista...
伺服器開的很穩 PHP+MySQL+HTML+CS SERVER

网友(2012-02-03):
咱最近買了一台【win7作業系統】的 asus電腦。。
華碩的相容性還不錯

网友:
個人使用Windows 7在使用VM出XP
這樣驅動程式就不是問題了..
還可以再撥接上網抓免空很方便
外加測試可能是病毒的程式^^

网友:
xp和7一起使用!
看那時需要哪種系統有最佳效能!

网友:
WINDOWS 7  /  X64  SP1  香港版 /     穩定度 還不錯!!!!!!

网友:
windows7的介面一樣太花俏.明明按右鍵可以知道的內容.非得在視窗左側.佔個大側邊來說明.又不像XP一樣可以關閉.對軟硬體相容性不佳..還是XP最好用

网友(2012-10-22):
就在上個禮拜,心一橫把系統換成Ubuntu,目前還在適應中。
很幸運沒遇到驅動程式的問題。(沒想到進入Linux的門檻很低)

現在在研究怎麼開虛擬機,因為有兩三個程式Unbuntu下找不到可以代用的。
希望可以把微軟戒掉。

网友:
xp就好用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過windows7之後就不會想再回去用windows xp了...

沒錯,雖然 WinXP 超級順手, 但在用過 Win7 就退回不去了.
各有優缺點.

是用過 Mac OS, 有在考慮吃蘋果.

网友(2013-08-14):
我用了好一陣子 Win7,最近不得已切回 XP,因為暫時不想購置新筆電,就用繼續用 XP。
其實,不要用太複雜的功能,Win7 就很足夠了。
很多老公司依舊喜歡用XP,因為硬體要求低,穩定性也夠,工程師的最愛啊。

各位可能沒有老爸老媽是熟練電腦的,我叫我爸從 WinXP 改成 Win7,他死不肯,說年紀大,已經不想學新東西了...

网友:
上面打錯

其實,不要用太複雜的功能,XP 就很足夠了。

网友:
I love xp............年紀大,已經不想學新東西了...

网友:
xp好用+1

网友:
沒有WINDOWS 8

网友:
家裡有好幾台電腦.因為回收來的等級沒有很高

所以都只灌XP使用會比較順.另外有幾台比較好的會灌WIN7

其實目前習慣XP的收信軟體Outlook Express

所以XP加減用.等哪天可以在回收場收到I5.I7時再通通升級作業系統了

网友:
家裡三台電腦,xp兩台,w7一台
w7那台硬體較新,記憶體也較大
所以跑w7還滿順的

用習慣w7後,xp就不太想用了
但礙於記憶體不夠大,所以舊電腦還是乖乖跑XP就好

网友:
Unbuntu
XP
WIN7 這三種

网友(2013-09-26):
XP
WIN7 這二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