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聲寶洗衣機 WMA-8511維修

楼主(2011-08-21):
這台洗衣機的自動洗衣行程 有時會無法進入下一個行程
而停留在原行程動作 而面板的剩下時間也不會減少
也會有連續不斷的嗶聲出現
一直到去按停止後 洗衣機才會停止動作
有時也可以正常的全行程洗完

我有大約注意過 出現問題時大多是脫水時發生(非指行程,有時是在兩次洗淨中間排水中發生)
所以現在洗衣服人都必需時時注意 不然可能洗了二個小時 還是洗不完
也無法按下洗衣後人就出門

所以想請問一下 如果要維修的話 要從那些點下手

网友:
是否排水時間太長!
排水管及排水閥是否阻塞!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三個可能:
1.注水時間太長 - 供水器堵塞
2.排水時間太長 - 排水管/排水閥堵塞或排水閥瓣膨脹
3.脫水震動大 - 避震懸吊系統不良或皮帶鬆弛

网友:
3個可能:
1.注水時間太長 - 供水器堵塞
2.排水時間太長 - 排水管及排水閥堵塞或排水閥瓣膨脹
3.脫水震動大 - 避震懸吊系統不良或皮帶鬆弛

网友:
依樓主陳述的狀況......
小的認為應較符合 滷大 及 tsao0427  師父所提出的........

2.排水時間太長 - 排水管及排水閥堵塞或排水閥瓣膨脹(摳摳太多)
3.脫水震動大 - 避震懸吊系統不良或皮帶鬆弛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按得太快按錯了@@
回復到滷大您這邊來了

啊!!!又押錯了

楼主:
最近會先找排水閥維修實例來看
等放假 再來拆

看情形如何 會再上來回報

网友:
排水管是否平順...?

网友:
應該是洗衣機裡面的迴轉盤在要脫水時先轉動,導致衣服先糾結在一起,然後開始要脫水了就造成內桶晃動,機器又再次放水要將糾結的衣服解開,一直重複.....所以有時會洗完有時不會

网友:
測試方式   將洗衣機的行程調到單脫水的狀態   蓋上蓋子  聽看看迴轉盤有沒有先動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洗衣機的自動洗衣行程 有時會無法進入下一個行程
而停留在原行程動作 而面板的剩下時間也不會減少
也會 ...

當然...偏載可能行也很大~~~有可能~~~
但樓主資訊太少...
~~~大家都需要猜猜看~~~~

楼主:
不好意思
因為也不太知道要如何詳細的說出我的問題
才是有用的資訊

我的洗衣流程
洗衣=>排水=>脫水=>洗淨=>排水=>脫水=>洗淨=>排水=>脫水

故障的時間點大多是在脫水的行程,少部份是洗淨的行程
而故障的情形
脫水就是內桶(?)  一直在轉 進行脫水的動作 不會有注水或停止再啟動的情形
洗淨的話 就是注水完成後  洗衣機開始正轉 反轉後 就重覆正反轉 不會停止
當上面兩種故障發生時 洗衣機都會有一個嗶聲一直響著
這時手動 停止 再啟動 可能會正常的動作幾分鐘後 就又故障了
有時是就可以正常的跑後面的流程了

To vans724
剛去看了一下 洗衣機的排水孔跟地上的排水孔高度好像一樣
如果將地上的排水管切齊地面的話
跟洗衣機的排水孔落差好像也不大
這樣的話 是不是將洗衣機墊高 會比較好

TO bing1100
我的情形是脫水 就一直脫水 不會有重覆注水的狀況

TO lhc
偏載是指要脫水時因為衣服都集中在一邊 造成脫水震動過大嗎?

网友:
這樣的話,在下覺得是基板故障

网友:
支持13Fvans724大說法
不過您的型號有一點怪怪的WMA-8511?ES-851?

网友:
響笛出現時,面板顯示器是否有出現任何故障代碼 ?

网友(2011-09-20):
不知版主問題解決了沒,我提供我的經驗。
可能原因市洗衣機上蓋的感應裝置接觸不良,導致洗衣機進入脫水行程時一直以為有人在開蓋子,所以才會一直在脫水。
解決方式:將洗衣機上蓋後方長方形蓋子拆下(後方有三跟螺絲固定,進水管須先拆除),面對洗衣機的左前方會有一個上蓋感應裝置,將連接裝置的2條黃色電線減斷後接起來即可。
注意事項:如家中可能會有人在脫水行程中開啟上蓋遊玩,請勿使用上面方式,如此會有危險。應以更換感應開關方式處理。
diy費用:0元+1小段電花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