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電電池自燃

楼主(2011-08-21):
此案例是之前公司遇到的一件實際案例 , 要強調的是觀念問題
客戶使用於遊戲機遙控器,發現電池已有火損現象。
經檢查發現火損之2顆電池為低自放電鎳氫充電電池
其電池規格一為2000mAh,另一為2700mAh,
因2顆電池之電流不同,電位差也不同,
造成使用時異常發熱而火損

充電式電池使用時務必配對使用,即同規格同容量同時充電完成之
電池才可放在一齊同時使用,以免2顆以上電池同時使用時,
因各個電池之耗電量不一,而產生電池間之電壓及電流不同,
此時電池極易發生異常發熱現象,造成公安事故。
另外請勿堵塞充電電池正極頂端之排氣小孔 ,
避免造成無法將充電時之熱能排出。

网友:
不錯的常識,值得留心注意

网友:
只要是電池串聯或是並聯
都必須遵守
不同品牌電池不可混用
新舊電池不可混用
這兩點是最重要的基本常識

网友:
在電器裝置普及的時代,不少人對電池的概念仍不是很清楚

网友:
大概是容量小(或效能不足)的電池 提早放電完畢
而容量大的電池 仍然有電   經過負載電路
對容量小的電池  形成逆向充電
=====================
火損 ?? 是甚麼意思 ??

网友:
現在人,書讀多了,都會跟你裝傻,攅法律漏洞
你沒有明文規定禁止,出了意外
使用者就會說"廠商未盡告知之義務,導致使用者權益受損"

好久以前的一則新聞
鹼性電池與碳鋅電池混用導致爆炸,USER好像眼睛嚴重受傷
後來各賣場的電池架上,都出現"嚴禁電池混用"的告示牌

网友:
不錯的電池使用注意事項, Thanks!

网友:
電池材質不同,型號不同,廠牌不同,使用時間不同
結果連內阻都會不一樣,
有些天才都會放在一起用,結果都會出現意想不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