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普騰PROTON LA-32D 畫面顏色黃色部份會偏綠色(已完修)

楼主(2011-08-21):
各位大大 想請教普騰PROTON LA-32D 畫面顏色黃色部份會偏綠色,這是哪部分有狀況,目前懷疑是TUNER,但是不知道哪各零件有狀況想請各位大大給各方向

狀況:只有電視畫面黃色會偏綠色,用電視外接盒接VGA輸入畫面也是正常
     AV畫面正常
     電腦畫面正常

型號
電視畫面,臉色都偏綠
內部構造

板子上很多電容暴的部份小弟都先換好了,小弟懷疑是TUNER部分,只是不知道方向,請大大指導一下  謝謝 感恩

後續:
在詢問過很多意見後,都說AD版有問題,想到電視應該有電視工廠模式,但是這台連基本的功能表都沒有,在網路上也查不到進工廠模式的方法,最後小弟只要使出"黑白舞"的精神,在按鈕上亂拼湊,最後讓小弟按到了復原功能

  先壓住"MUTE"接著再按"POWER"---->出現一陣馬賽克畫面,之後跳回正常畫面,偏綠的現象就正常了,這應該是資料回復的功能吧

正常畫面

网友:
TUNER壞掉通常不會讓顏色異常...

幾乎是欠台、無信號的毛病比較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LONG 大

那不就是AD板了,這就難倒小弟我了,我對AD的結構不熟,不知那各元件跟顏色有關的,怎麼查起........

网友:
回复 网友B:

yat208大大~~凸頂的電容先換掉試試..

楼主:
回复 网友C:

電容已經先換過了,不是電容的問題,不過我已經完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恭喜完修..又累積一些經驗了

网友:
請問查到的故障點在哪,請告知一下助長知識,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D:

請把文章後半段看完

网友:
風扇應該清一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