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幾個主機板維修經驗Part III

楼主(2011-08-21):
案例12:
  P4S800-MX SE POSTCODE:無,RESET燈恆亮.
  處理方式:上電先量南橋供電有1.89V,AGP供電有1.6V,再上假負載測量CPU的PG,RESET,VCORE發現均無電,CLOCK亦無電壓,再量CPU供電
           上管MOS D極均有11.98V,用歐姆檔量上,下管MOS均無短路現象,研判應為ADP1381 PWM IC 掛點(通病了),於是備板拆一顆
           ADP1381換上,POSTCODE:00,RESET燈閃一下,量假負載PG,RESET,VCORE,CLOCK電壓均正常了,上CPU及RAM燒機測試OK,完修!

案例13:
GA-8S648FX-RZ POSTCODE:00,上假負載有VCORE,但CPU PG & RESET均為1.5V電壓,兩個CLK均有0.4V左右,南穚供電1.89V,AGP供電1.6V,
           記憶體1.25V及2.5V均有.
  處理方式:重燒BIOS後即可正常跑碼完修,此板BIOS為AMIC 290021TL-70亦可用39SF020A代用.

案例14:
  GA-8S661FXMP-RZ POSTCODE:41,開機會跑碼到41即卡住,.
  處理方式:插上AGP卡可看到BIOS開機第一個畫面兩行字即卡住,研判應是BIOS CODE不完整,拆下BIOS重燒,焊回後已可正常跑碼,燒機
           測試OK,完修.

案例15:
  GA-8S655FX POSTCODE:0F,一上電即顯示0F不跑碼,除錯卡RESET燈會閃一下,RESET針短路亦可跳變.
  處理方式:上除錯卡量CPU的VCORE,RESET,PG均為1.47V,兩個CLK均有0.4V.
           量AGP供電1.6V,記憶體電壓1.25V及2.5V均正常,六個記憶體CLK均一致.
           重點來了:南橋供電量只有1.2V(APM3055L),一般南橋供電1.8V不正常時除錯卡RESET燈應該長亮,但此例子南橋供電才1.2V
           除錯卡RESET燈卻是閃一下即熄掉,還好有南橋供電電壓,不然看到"0F"一時之間還真不知如何下手維修.
           更換南橋供電MOSFET後已可正常跑碼並測試OK,完修.

案例16:
  白牌P4XE-ANB POSTCODE:C0,除錯卡RESET燈恆亮.
  處理方式:因除錯卡RESET燈恆亮,故先量南橋供電MOSFET有2.5V正常(VIA晶片),因有跑碼至C0故先不處理南橋供電問題.
           板子上南北橋附近各有一顆6.3V/1000uf電容爆容,更換後再測試依然是C0,RESET恆亮.
           CPU附近有五顆6.3V/3300uf爆容更換後不再擋C0了,RESET燈也正常可開機了,進BIOS設定後發現螢幕會有水波紋,
           再將北橋旁另兩顆未爆容的6.3V/1000uf拆下測量,發現容值已變大到2000uf上下了,更換後水波紋狀況亦排除.
           燒機測試OK,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大大您是專門在修主機板的嗎?要不然怎麼會有這麼多版子可以修!還是您在網拍收購,順便練練功力,如果可以的話想跟您學學!

楼主:
大大您客氣了!
目前主機板部份只會修簡單的故障狀況,而且都是在PIGOO這個無私的論壇裡學來的!(論壇目前似乎有些風雨,還真有些擔心論壇會不見了).
記得兩年前剛來到這個論壇時連三用電表都還不會用呢,現在還可以跟小孩臭屁會修主機板,LCD螢幕等等.
至於會有那麼多主機板是因為朋友開的電腦公司提供給我練功的.
若大大您也在桃園,當然歡迎版上大大互相交流啊!

网友:
嗯.......經驗累積真的很重要.

小的在工作上遇到問題解決後, 習慣將問題點及解決方法記在筆記裡.
免得哪天又遇到時, 可以翻翻筆記回想一下.

pentium1t大您做的很仔細, 感謝您的分享.

网友:
感謝,很授用.

南橋供電怎麼量哩,找看看本站有沒有資料可尋.

网友:
很寶貴的經驗,感謝你的分享~

网友:
簡單'扼要'明嘹....一針見血..感謝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案例12:
  P4S800-MX SE POSTCODE:無,RESET燈恆亮.
  處理方式:上電先量南橋供電有1.89V,AGP供電有1.6V,再 ...

請問在板子上可正確量出MOS嗎?還是猜下來量,如上題:上管MOS D極均有11.98V,用歐姆檔量上,下管MOS均無短路現象.

网友:
很好的經驗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
CPU供電的上\下管MOS和PWMIC是配合使用的,板上量電壓及阻值是先初步排除明顯故障狀況,免得誤拆,正確還是要拆下來測最好.
因為無VCORE那ADP3181 PWMIC最有可能了.

网友(2011-10-08):
主機板插電板上綠燈亮
啟動插針接地 主機板沒反應 電扇都不動
拔下電源 14腳接地 電源電扇會動
主板插電後 圖上晶振下方的晶片 迅速發燙
晶片號碼看不出來
請指教 如何修復 或能代修
THX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板子P5KPL-C1600
主機板插電板上綠燈亮
啟動插針接地 主機板沒反應 電扇都不動

大大你好!
你說會發燒的晶片應該是網路晶片
小弟手上有一片也是ASUS 主板
主板型號: P5QL PRO
也是跟你的問題一樣
我把它拆掉就可開機使用了
現在還在試機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大你好!
你說會發燒的晶片應該是網路晶片
小弟手上有一片也是ASUS 主板

被我拆壞了
需要熱風機
THX

网友:
引用 网友C:
被我拆壞了
需要熱風機
THX

沒有熱風槍, 也可以拿下來啊 !!!!
將主板放在預熱台上 ,  溫度調到 300 度預熱 , 1 ~ 2 分鐘後,  即 可 取 下 ㄋ ~~~~~~~

网友(2012-02-04):
真的是授用無窮,感恩了學習了很多呢~~

网友:
很寶貴的經驗,真的是授用無窮,感謝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