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SFET的好壞測量之疑問~~?

楼主(2011-08-21):
MOSFET的好壞測量之疑問~~?

一、使用兩個三用電錶

1、PRO'S KIT 303-150NCS

2、UTA-D DT9205A

二、查驗兩台電錶之Ω檔及二極體檔輸出電壓

1-1、 PRO'S KIT 303-150NCS之蜂鳴檔=2.99V
1-2、 PRO'S KIT 303-150NCS之Ω檔 200=3.02V
1-3、 PRO'S KIT 303-150NCS之Ω檔 2K及蜂鳴檔=3.01 V
1-4、 PRO'S KIT 303-150NCS之Ω檔 20K=0.3V
1-5、 PRO'S KIT 303-150NCS之Ω檔 200K=0.3V
1-6、 PRO'S KIT 303-150NCS之Ω檔 2M=0.25V

輸出電壓
2-1 UTA-D DT9205A二極體檔及蜂鳴檔=2.96V
2-2 UTA-D DT9205A之Ω檔 200=0.51 V
2-3 UTA-D DT9205A之Ω檔 2K= V
2-4 UTA-D DT9205A之Ω檔 20K=0.51 V
2-5 UTA-D DT9205A之Ω檔 200K=0.47V
2-6 UTA-D DT9205A之Ω檔 2M= 0.25V
2-7 UTA-D DT9205A之Ω檔 20M= 0.05V
2-8 UTA-D DT9205A之Ω檔 200M= 1.37V

檢測出

PROS KIT 蜂鳴檔~2K及蜂鳴檔,輸出為3V左右,

UTA-D DT9205A 只有 二極體檔及蜂鳴檔輸出3V左右。

書上寫的,用數字萬用錶判斷場應管壞方法:

由上電錶電壓測試,POR'S KIT 之二極體檔有3V的輸出。

實際測量 編號為70T03GH之MOSFET

1、三個引腳短接放電
2、測量三組數據

D-S(黑-紅)
G-S(黑-紅)
G-D(黑-紅)
判定MOSFET為良好。

同一顆70T03GH之MOSFET另一種量法

1、三個引腳短接放電
2、測量三組數據

D-G(黑-紅)

D-S(黑-紅) 短路了!

G-S(黑-紅)

這有短路,MOSFET壞了?

換了幾顆測試也換了新品測 都一樣會如上面一樣的結果。

真不知這MOSFET是好還是壞!

這兩種測量方法,都符合書上寫的方法,我不知那一種方法是對的,有請各位大大幫忙解答。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面那個說明書解釋得很模糊,N-FET、P-FET測量方式是剛好反向的它並沒標註完整--看不懂
上圖已經造成N-FET觸發,所以D、S導通是正常的
一般我是用電源供應器測量(電壓調到12V將電流調到約0.3A以下以免燒毀--針對大功率FET)
N-FET-正級接D、負及接S,再用夾子短路一下D、G--此時電流錶應該達到短路時電流0.3A,再將G、S短路一下又回到開路(無電流),表示N-FET是好的。
P-FET-正級接S、負級接D,再用夾子短路一下D、G--此時電流錶應該達到短路時電流0.3A,再將G、S短路一下又回到開路(無電流),表示P-FET是好的。

网友:
說實在的
個人覺得
使用數位電表測量"電晶體"or"FET"
總覺得沒有指針式電錶的方便

FET因為是電壓驅動,所以觸發導通後,如果沒有放電,可能不會截止

网友:
原來  指針式電錶  還是很棒的
話說回來
現在新的東西方便
很多卻沒有以前的 東西耐用

网友(2012-01-19):
70t03gh可以問一下  G跟D  紅黑棒交互測量都 會   逼逼
那這樣是壞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