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居家維修DIY-8吋水泥牆壁鑽孔切割實況

楼主(2011-08-21):
8吋牆壁鑽孔實況:
1.測量內外牆距離是否一樣!
2.選定位置。
3.打洗孔機專用膨漲螺絲。
4.開始架設機器。
5.這是鑽頭,牙齒磨損差不多了而且還掉了3顆牙齒。
6.架好機器後。
7.準備一桶水,裡面有抽水馬達抽水給洗孔機用,污水管再放到水桶裡面。
8.調整出水量。
9.看看出水量是否符合自己須求。
10.導水槽下方再墊一塊海棉,可以減少水從導水槽下方滲出,因為牆壁有貼磁磚,而導水槽無法與牆壁完全密合。
11.開始鑽孔。
12.鑽一半了。
13.鑽過了。
14.卸除裝備牆壁稍微擦拭下,看~多麼接近完美的圓孔。
15.戰利品。
16.收工。

補完工圖:

网友A:
原來還有這種雞絲
這種鑽洞的聲音應該會吵死人吧
挺好奇這...戰利品要怎麼處理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戰利品的長像應該可以桿麵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還有這種雞絲
這種鑽洞的聲音應該會吵死人吧
挺好奇這...戰利品要怎麼處理掉 ...

是的,
再鑽孔時聲音確實是很炒,
要是在桿麵皮時就安靜多了,
這戰利品一般都是留給客人當紀念,
有時候會帶回送給烏骨雞姐姐桿麵皮做點心給W大享用~

网友B:
有幾個問題請教一下:

1. 打這個洞的目的是?為何不用 4 或 6 分的水泥鑽來鑽呢?
2. 這個孔的直徑是?
3. 為何要先量內外牆位置,怕鑽到柱子嗎?
4. 第三圖使用膨脹螺絲的使用目的是?用來固定洗孔機之用的嗎?

抱欺,沒看過這種機器,問題多了些。

THKS..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家看一下︰

搜尋"水泥牆壁鑽孔"

初登板就可以第五名!大約一小時左右google就收錄了!

网友C:
我猜量內外牆的距離是要確定鑽孔位置
怕鑽到後面更厚的牆而可能鑽不透牆壁吧
就如第二張圖顯示那樣

网友D:
洗這個洞,看起來似乎是要給排水用的...

cremaker大.....
以8吋厚度來說,4分或6分水泥鑽會將洞鑽的醜醜的,時間上也不會比洗洞機來的省....
而且很可能鑽到一半就要換鑽尾了....周邊的瓷磚也有打爛的可能......

依照磁磚比例來看,這應該是給六分管用的孔.....

量內外牆位置,應該是由對位用的.....洗錯位置還要改管路,很麻煩.....

膨脹螺絲是固定洗洞機用的.....

不過滷雞蛋大,你那隻鑽頭真的該換了吧....不用這麼省吧???
鈍了還能磨一下頂著繼續用,齒都斷了還在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幾個問題請教一下:

1. 打這個洞的目的是?為何不用 4 或 6 分的水泥鑽來鑽呢?

報告老強:
1.打洞目的是要裝分離式冷氣用的,用4或6分來鑽孔如同卡爾大說的,即使打穿了我累翻了!
2.只有這一支所以這孔直徑沒有特別記它,大約7公分左右!
3.量內外牆距離是怕它裡外距離不一樣鑽壞掉,不過幸好沒有柱子.
4.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量內外牆的距離是要確定鑽孔位置
怕鑽到後面更厚的牆而可能鑽不透牆壁吧
就如第二張圖顯示那樣 ...

是的~
不管如何還是測量一下比較安心~

网友E:
在第三張相片可以看到右邊原有通孔,加上是2吋大小及第二張相片增建的窗.
應是改建陽台要將空調室外機放在陽台外側所需的冷媒管路通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洗這個洞,看起來似乎是要給排水用的...

cremaker大.....

卡爾大好:
唉呀!不好賺呀!
省點用
一這狀況再鑽個十來孔應是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第三張相片可以看到右邊原有通孔,加上是2吋大小及第二張相片增建的窗.
應是改建陽台要將空調室外機放在陽 ...

是的內行人~

楼主:
鑽這個孔是要裝冷氣用的,
若不鑽這個孔裝起來不好看管路又長轉灣又多!
1.鑽孔裝法
2.不鑽孔裝法,跟我一樣醜?

网友B:
最後一張圖,右方的那台應該是 BOSH 的震動電鑽,這台我也有,當初就是用它來裝淨水設備打水管之用的。

网友:
看這現場還有加裝鋁窗,看來室外機要扛出去鐵定是大工程

賺錢有數,生命要顧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後一張圖,右方的那台應該是 BOSH 的震動電鑽,這台我也有,當初就是用它來裝淨水設備打水管之用的。

嘿~嘿~嘿~
這也讓您看出來!

网友F:
哪天需要鑿壁借光...就請粗工大來施工...

网友G:
請問滷大
1.如何避免鑽到鋼筋?
2.膨脹螺絲那裡後續怎麼處理?

网友H:
這鑽頭,牙掉了三顆,還能用,真強!!
掉得不對稱,低速應該還行,高速可能鑽不美n_008|
建議給它打掉重焊n_085|

网友D:
BOSCH那支鎚鑽應該很多人有吧???
因為我也有一隻....
實在是HILTI太貴了....所以買BOSCH.....
不然HILTI的工具真是好用.....

這牆還是有鋼筋吧....有看到三個點,一個左側的看不到.....
當初做應該是灌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哪天需要鑿壁借光...就請粗工大來施工...

不行,
他會把房子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問滷大
1.如何避免鑽到鋼筋?
2.膨脹螺絲那裡後續怎麼處理?

雷大:
1.鋼筋小的無法避免,因為沒有金屬探測器?
2.以該孔位無法用室內機遮蔽,只好用速利康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鑽頭,牙掉了三顆,還能用,真強!!
掉得不對稱,低速應該還行,高速可能鑽不美
建議給它打掉重焊n_0 ...

那個要換鑽頭沒辦法打掉重練!

楼主:
引用 网友D:
BOSCH那支鎚鑽應該很多人有吧???
因為我也有一隻....
實在是HILTI太貴了....所以買BOSCH.....

這廠牌工具真的很多人有,
二手市場銷路也很好~
這牆是灌漿的有洗到2支鋼筋,
不過他的壁面粗胚做的不好,
因為鑽洗下來的水泥條那粗胚跟灌漿壁面沒有很勞固黏再一起,
輕輕一剝就分開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雷大:
1.鋼筋小的無法避免,因為沒有金屬探測器?
2.以該孔位無法用室內機遮蔽,只好用速利康糊上! ...

Bosch有出一台牆體探測儀,有專業版和普及版,價差10倍,自從有次鑽破水管後,對鑽牆都有莫名的恐懼,尤其是在浴室廁廚房附近....

下面影片是鑽石鑽頭,淘寶上面有賣便宜不錯用的(中大金剛石),單價不高,好奇買了一些來用玻璃刀和玻璃開孔器,雖然比其他家貴一點,但是做工還不錯,鑽玻璃的感覺特別,要記得加水,強化玻璃應該都是不能鑽的。還有10元RMB的玻璃刀就不錯用,跟20RMB號稱日製的沒什麼差別,還有大陸的玻璃刀不能加樟腦油,塑膠筆管會裂開,可是台灣好像都是加樟腦油,大陸加是加煤油的。

网友:
好專業的  水洗鑚洞工具~  瓷磚那個洞~超級漂亮的!!

ps:
【5年前】咱的浴室有用【請人】從【8寸磚牆外面】接一條【16mm的水管】到浴室裏面~ 不過那位水電師傅是使用的【22mm直徑的水泥鑚頭 】【鑚22mm 】的洞~再套入【16mm的水管】!!^-^

ps:【1】不好意思~ 咱只是說明一下~ 如果鑚的【是16mm水管的洞】~   一定不能只用16mm的鑚頭 ~
要用大一號的【水泥鑽頭】^-^  跟電線有點不一樣!!
【2】應該 20mm與22mm直徑的水泥鑚頭~都可以!!
【3】鑽到鋼筋~【牆壁就會多另外一個洞】~  所以要用油漆或白色水泥去補!!
如果在浴室的話~就要加點防水的材料^-^

网友F:
洗個孔學問真大,萬一遇到客戶比較GGYY的,你施工碰到什麼問題
他就跟你沒完沒了了...

网友J:
【1】
對了~請問一下~  樓主【滷大】
這種【水泥切割機】~可以用在【8寸磚牆嗎】?? 因為咱家裡的牆壁~也被我【鑽了 20~50個洞】~ 發現我家的每一道牆【裏面都是有磚塊的】!! 所以跟您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1】
對了~請問一下~  樓主【滷大】
這種【水泥切割機】~可以用在【8寸磚牆嗎】?? 因為咱家裡的牆壁~也 ...

磚牆最好鑽,若是有年紀的房子打膨漲螺絲時發現磚牆空空的不結實,這時候會很不好架機器!
您為什麼會在家裡鑽那麼多孔,是晚上睡不著鑽的!還是要拆掉重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洗個孔學問真大,萬一遇到客戶比較GGYY的,你施工碰到什麼問題
他就跟你沒完沒了了... ...

即使先溝通了難免還是會擔心!

网友:
孔鑽太多會破壞建築物本體結構....
而且容易漏水及產生壁癌....

楼主:
引用 网友I:
Bosch有出一台牆體探測儀,有專業版和普及版,價差10倍,自從有次鑽破水管後,對鑽牆都有莫名的恐懼,尤 ...

了解了,
可以考慮,
不過那鑽玻璃時會噴的滿地都是~

网友J:
【1】這種機器~叫什麽名字??
是叫 【水泥水切鑽孔機】?? 還是其他名字??
【2】 順便請教【滷雞蛋網友】一下   ~抽水馬達【是 0.5馬力或 1馬力】??

ps:因為俺以前有買一台 【hitachi】電動鋸子~有底座那種~~    能夠鋸木頭   石英瓷磚  貼片的鋸子~也有附管子~說明書!!   咱目視那種軟管【8mm~1cm】~一直想要買臺【2手】【抽水馬達】來切切看石英磚!! 但是可能只用一次~就永遠不會用了~所以就打消這個念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1】這種機器~叫什麽名字??
是叫 【水泥水切鑽孔機】?? 還是其他名字??
【2】  順便問一下~抽水馬 ...

1.正確名稱不清楚耶!不過我們都通稱為洗孔機~(知道意思用途就好)
2.揚水馬達幾馬力不清楚只記得揚水高度約4~5m!

网友:
引用 楼主:
磚牆最好鑽。。。您為什麼會在家裡 鑚那麼多洞

【1】是有時候【晚上會熬夜】~咱不習慣用【日光燈】~所以【加裝一個60瓦德燈泡】~下面有個開關【用膠布】黏在牆上!!
這個燈泡~咱做了4個~所以 打了8個洞!!
【2】因為老房子~  牆壁裏面並沒有【網路線】的管子~   所以 【咱就直接鑚洞】釘上比較粗的鋼釘~用電線吊在牆壁外面面!!雖然難看~ 反正也沒什麼人~會到咱家裡!!所以沒差!!

【3】20~50個洞~ 差不多是咱這輩子  鑚的所有洞!!  以後應該不會鑽了!! 》《

ps:我  鑚那麼多洞~ 最後發現【牆壁磚塊的 鑚頭】~一定要用5000磅硬度的~比較好鑚^-^!!
ps:這種0.5cm~1cm小洞~ 復原用白色補土【就可以了】!! 不過  鑚洞之前要跟房東說一下~徵求他的同意!!

网友F:
鑽到水管還好,萬一是天然氣....

网友B:
滷大,有件事忘了問你,你用洗孔機鑽這個八吋的牆,大約花了多久的時間?

网友:
最怕的是洗到電線.水管後續的補救才是最要命的打牆補水管.電線.補平.披土油漆 而這些又不能一天就完成低
有時候房屋走的線路又不太何乎邏輯的埋設下,屋主也沒不知道常會誤判位置

网友:
回复 楼主:

影片裡水開太大了,其實小小的就可以,用噴霧器或在開孔器裡放一塊含水的海綿。不加水也是可以,但是鑽頭比較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水泥牆如果運氣好中好幾支鋼筋的話,至少快1小時以上。如果噴水就中大樂透了....應該要以天計算的。切到電線應該是會噴火花然後break會跳脫,天然氣沒遇過。還有一種機器是專門切割牆壁的,大概就像超大台的電鋸裝在牆上,通常那來做隔間變更設計,切一刀都要快半天。

网友:
洗洞速度決定在於...遇到幾隻鋼筋還有牆的磅數
鋼筋也有粗有細...有時還是要喬一下閃過鋼筋免得洗太久

洗洞污水我會另外收集耶,回收利用感覺會傷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滷大,有件事忘了問你,你用洗孔機鑽這個八吋的牆,大約花了多久的時間? ...

從架機器到收工大約3~40分鐘~

网友:
真羨慕有這種傢私
一台應該也不少COCO吧!!
一般洗一個洞要600-800元左右吧

网友:
回复 网友K:

洗一個洞600~800???
以後我工程遇到要洗洞的就都包給你吧.....

工程上我最討厭遇到洗洞不先套圖的.....
常常洗到我的線路.....
每每大家總覺得沒有管線的地方就是弱電最常走的地方.....
工程慣例,
小管要讓大管,電管要讓水管....
所以弱電都是走在最後面,也就是所有管路都定好位置了才輪的到弱電....
所以弱電走的位置都很爛,也就是大家都覺得不可能會有管線的位置....
然後線都被洗斷....
重拉線很痛苦耶....

网友L:
回复 网友D:

所以事先若能確定好要那些孔再灌漿,就不會出現這種無奈的事呀!不過可能嗎?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般網路上看到冷氣安裝
不是洗一個洞都在600-800之間嗎?

网友:
太可惜了!

那麼年輕就掉了三顆牙齒!

网友:
回复 网友F:

好像沒看過天然氣管路是埋在牆壁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M:

住戶事後改建的就有可能...

网友(2011-11-12):
引用 网友F:
哪天需要鑿壁借光...就請粗工大來施工...

開工了嗎

网友N:
引用 网友G:
請問滷大
1.如何避免鑽到鋼筋?
2.膨脹螺絲那裡後續怎麼處理?

這種洗孔機,鋼筋水泥柱或是哈利(橫樑)照樣洗過去!
如非必要,盡量不要洗這兩個地方,那是絕對破壞結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
他會把房子拆了!

這種小事情輕而易舉!

网友:
引用 网友F:
鑽到水管還好,萬一是天然氣....

經驗豐富的施工者會先查看各個管線,再做研判!
比較難判斷的是要洗鋼筋水泥柱以及哈利(橫樑)!

网友G:
引用 网友N:
這種洗孔機,鋼筋水泥柱或是哈利(橫樑)照樣洗過去!
如非必要,盡量不要洗這兩個地方,那是絕對破壞結構! ...

哇! 粗工哥出現啦!
金屬探測器
淺層的幾千塊
深層的好幾萬呀

网友:
引用 网友L:
回复 网友D:

所以事先若能確定好要那些孔再灌漿,就不會出現這種無奈的事呀!不過可能嗎?{:10_6 ...

住宅自建可以預留!

20年前,粗工自家增建時,粗工已經為每個隔間預留了2"英吋的孔(分離式冷氣室外機管路預留孔)以及冷氣專用迴路插座!
所有水,電管路線路採專用迴路配置!
熱水管路方面採用混合共用型=樓頂裝配太陽能熱水器管路+太陽能熱水器電源專用迴路+燒木材儲能式熱水桶管路+電能熱水器+電能熱水器電源專用迴路+瓦斯熱水器,形成多工的熱水給水迴路,不管用哪種方式給熱水,都從一個龍頭流出來,不用另外裝龍頭!
鄉下地方,五十年內絕對不會有天然瓦斯,故省略!
弱電設備(電視線&通信線)專用管路配置每個隔間!

在鄉下一棟自建住宅要花二,三百萬,但是很少有人願意將這筆費用挪個幾十萬給水電部份!以二樓透天來說,水電部分被壓到十幾萬(連工帶料)就做了(能做出好東西才有鬼)!

网友N:
引用 网友G:
哇! 粗工哥出現啦!
金屬探測器
淺層的幾千塊

探的到金屬,探不到管路也沒用!
最近在養顏美容!
不然快成(豆花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探的到金屬,探不到管路也沒用!
最近在養顏美容!
不然快成(豆花哥)了!

粗工大復出表示復原差不多了,期待大作再現~

网友:
真是厲害.....可以自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