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芝notebook開不到window 不斷重啟

楼主(2011-08-21):
cpu用intel m380 ram ddr2 512m 不知甚麼原因  開機自動進入安全模式 揀選正常啟動 到出現window xp圖像 後自動重啟 不斷和之前一樣 這是軟件問題或硬件壞了 是不是要format 硬盤 重裝xp 但我不想 有其它辦法嗎 請指點謝謝

网友:
先用cd版的XPpe進行檢測

网友:
換支記憶體試試看.......
其他再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回覆
xpPE是甚麼

网友:
回复 网友B:

XPPE Live CD 多系統開機救援光碟
http://www.kschool.idv.tw/dvbbs/dispbbs.asp?boardid=9&Id=19

楼主:
回复 网友A:

請指點那裡有得下載XPPE Live CD 因那網已沒有得下載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抓這回燒成CD即可
整合救援光碟XPE 馬蓋先v3....
http://bbs.pigoo.com/forum-viewthread-tid-22956-highlight-pe.html

网友:
我老闆的toshiba NB也是這樣,第一次開機一定要讓電腦自己重開個四~五次才有辦法開進XP
硬碟檢測無壞軌、記憶體換過、XP OS重灌還是一樣,目前還是無解~~~

网友:
nb型號?
不想重灌就先用光碟修復看看
安全模式能進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重開個四~五次,有要熱機那就有原件變質或冷焊,加熱或迴焊,如時間會跑掉那換記憶電池,硬碟檢測無壞軌啟動不良也會開好幾次,真得是要附件一一交差測試

楼主:
回复 网友D:

東芝L30 一開機已進入安全模式

网友:
據前輩指導,ACER、TOSHIBA部分於CPU使用Proadlizer的機種,會有老化造成供電異常的問題,請看下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32024-1-1.html

网友:
看情形應該是顯示卡或顯卡驅動程式有問題 .

尤其東芝的 NB 很多都是獨立顯卡 .
有時候又因為金手指接觸不良的關係 . 造成無法正常到桌面就又重開機 .
這種情形下 . 可在還未開啟 NB 電源前 . 先朝鍵盤的中心點 .
也就是概算出鍵盤下顯卡的位置 . 而下壓施力試試看 .
也許 ... 就進系統桌面了 .

楼主:
謝謝各位回覆
取硬盤放另一部筆記本試  都一樣自動進入安全模式  然後到xp重啟 不斷重複之前動作   應該硬盤問題 硬盤有救嗎  可以取回硬盤data嗎

网友:
今天我們家主管的TOSHIBA NB拿回來更嚴重了,
可以開機,但是從頭到尾都沒畫面了,
所以研判有可能是顯卡晶片損壞~~
因為主管在趕小孩子開學,所以很趕,
明天先送修試試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