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S GF191A 螢幕可過電, 但畫面很多直線條

楼主(2011-08-21):
H.S GF191A 螢幕可過電, 但畫面很多直線條,請問可能是哪裡故障,謝謝,望各位先進提供寶貴意見,感恩

网友:
沒圖無法判斷,只能先說是面板問題

网友:
沒看到圖不知道狀況.....
暫時先推測是排線....

网友:
妳要放圖大家才能幫助妳阿...

网友:
沒圖沒真相.

网友:
屏線(排線)先清潔看看!!

楼主:
謝謝各位先進 但我只能簡單說 畫面慘不忍睹 所以就沒有拍了 感謝

网友:
用猜的也是跟樓上的大大一樣,排線清潔先

网友:
回复 网友A:

90%面板  10%排線ORAD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可以參考我之前的問題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413314

若是螢幕條線會飄移, 就"可能"是跟我問題一樣, 面板上的排線處補焊可以解決喔~

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