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KOLIN 歌林液晶電視電NLC30C1白屏(可以改公版嗎)

楼主(2011-08-21):
KOLIN 歌林液晶電視電NLC30C1白屏(可以改公版嗎)

這台很特別電源為12V供電.之前維修者己把電源板改成公版

它的主機板12V.5V.3.3V都用.因沒液晶電視公版可試.不知如何下手
開機都正常就是白屏

邏輯板

网友:
白屏先查T-CON上12V相關及穩壓IC,公板不含T-CON在內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呀
就是不知是主板或是T-CON板的問題.才想用公板試

网友:
有面板型號嗎?如果是用奇美V296W1 - L01這塊面板.可以用公板測試.

网友:
這一台本來就是外接12V變壓器.

网友:
檢查一下T-CON 版的保險絲 , 我遇過保險司斷了白平故障的問題,換公版也沒用。

网友:
我的機子是插電電源燈亮綠燈  電源按鍵失效  A/D板輸入12v  輸出到高壓板2組接口  都是1-5腳4.8v
請教先進  換A/D能解決問題嗎?
Thx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那公版試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沒有更具體的建議  譬如那一型的公板
感謝

网友:
公版找盧大,我也用他的改了一台,色彩不錯?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6075424541
我用這張,
電源建議改這張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2127960696
比較穩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6M16公版

网友:
看板大搞這台機器!
提醒注意一下t-con供電電壓!別把故障擴大了!!如沒錯!右下角dc-dc那顆應該已經掛了!供電電壓過高!給你參考!!

网友:
回复 网友D:

Thanks
盧大非常熱心非常好
問題在於材料約2500-3000還要花一堆心血及時間改線改板 改好外觀還可能很難看
修好可能材料費都賣不回來  還有改失敗也有可能
還不如拆零件賣  賣一元就賺一元
請指教
盧大 如看到也請指教
thx

网友:
回复 网友E:

您指的是LM25965*3棵嗎
thx

网友: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謝

网友F:
你要看你要買的材料是什麼,如果是驅動公版,6m16,8件套才1600,不過不管做什麼事,還是要下功夫去學透測,我就很佩服eson真的是業餘的,但可以維修到上報紙,真的是世界第一等,名符其實的是電子警察(維修電子的警察)

网友:
回复 网友B:

16支腳的!查一下datasheet就知道答案了在你貼圖內黃色區域!!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要看你要買的材料是什麼,如果是驅動公版,6m16,8件套才1600,不過不管做什麼事,還是要下功夫去學透測 ...

害嚕!!身分曝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