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液晶電視紅外線接收器異常

楼主(2011-08-21):
上圖為一台液晶電視的紅外線接收模組,因為使用者說使用搖控器都不能操作,
但搖控器是正常的(用相機看紅外線射頻有訊號),
把這個模組拆下來測量,發現右上方的小電組為47.7歐母,
但是左下方的相同電組,為475歐母,
因為看不出來到底那一個才是正常數值,
不知道有沒有大大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兩個電組異常,導致無法接收搖控器的訊號!
請各位大大幫小弟解惑一下!

网友:
要看電阻上代碼才能確定,2邊應該是不一樣的電阻,各是電源跟輸出,47.7歐這頭電容2端阻低,就有可能是電容故障,一般電阻壞是會開路,熱壞會老化變值,也許是紅外線接受故障量此原件的3腳

网友:
接收器有三支腳,有5V、GND、和一組接收的,

按遙控器時看它電壓有沒有變化,測測看比較好判斷是否接收器壞掉。

電壓太低也是有問題,通常都在3~5V左右,每種機種都不太一樣。

不確定的話,接收器直接換掉試試了...

网友:
搖控器有發射並不一定就是好的, 如果頻率跑掉,接收器一樣收不到訊號.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提供的意見,最後算是修好了!
查線路查到最後,也不是接收器的問題,
是從接收器到主板的線路pin頭,跟主板接觸不良,
所以就調整一下pin頭跟插座,就好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那就是空銲算是接到軟的,不確定好壞時先補銲及清潔過。賀完修成功。

网友:
維修電器產品 除了維修儀器的適當使用外 維修者的人工目測也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