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微星MS-3758 VER4.0問題,停在開機LOGO畫面

楼主(2011-08-21):
MS-3758 VER4.0 插上偵錯卡,跑到3A就停止了
VGA ONBOARD 出現捷元的畫面,然後一切都停止動作,
鍵盤也沒反應,原以為電容都突了,
CPU旁的電容全換成固態電容,其他1000uF的各類電容也全換了
還是停在3A地方,請問需要往那個方向找問題,
還請不吝告之,謝謝,

网友:
你不妨先裸機測試看看,也就是不裝硬碟及各式卡。

另外記憶体交叉測試一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AMI的BIOS,畫面出來,
出現CPU及記憶體資料訊息,然後就不會動了
停在第一個自我偵測,重置USB控制器那里,然後偵錯碼還是在3A
即然有畫面,那記憶體和週邊也應沒什麼問題,
不知道是不是卡在南橋那里有斷線或是掛掉

网友:
應該是MS-6758這張板子吧???
沒修過這張....
不過曾經遇過類似狀況....
1.BIOS重燒就好.....
2.南橋附近看是否有元件葛屁了....

网友:
3A是在初始化RTC,後面接著應該會跑3B,3B是在跑檢測記憶體總容量,並且初始化。
先重置BIOS的設定看看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