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6600gt破圖維修實例

楼主(2011-08-22):
一開機就破圖,研判是晶片脫焊
維修方向,更換晶片或是重植球,上機拆焊
除鍚,上鋼綱,植球
DSCF4867  DSCF4868  DSCF4869  DSCF4870  DSCF4871
pcb除鍚
對位
回焊

完修,畫面來了
謝謝您的收看。

网友:
甜大,你的bga開始上工了,太棒了,看了好熱血耶~

网友:
我怎麼看到「迅維網」...
反修台讚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機會我們一起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cf-260,不過原廠的溫度曲線不是很準,前幾次做都爆晶^^

网友:
回复 楼主:

託你的福,有機會向您請益^^

网友:
哇~難得見識到BGA反修台與完修的實例~

网友C:
恭喜完修!我也想買一台BGA返修臺有了返修臺以後就要請你多多指教。

网友D:
甜大的BGA愈來愈上手了哦!
恭喜啊~

网友:
E大出手!就是不同~~這太經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我也想買一台BGA返修臺有了返修臺以後就要請你多多指教。

不要說指教,我不敢當,有機會我們一起交流,我會很樂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甜大的BGA愈來愈上手了哦!
恭喜啊~

不過我發現,不只是溫度的問題,待處理的物件沒有除濕,成功率很低,以前我都不是很注意,我想手頭較寬裕的時候想買除濕的設備^^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過我發現,不只是溫度的問題,待處理的物件沒有除濕,成功率很低,以前我都不是很注意,我想手頭較寬裕 ...

嗯!台灣的天氣,還是要乾燥的好!
烤一烤會比較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旁邊電容很像有突起

网友:
厲害厲害 恭喜完修.........

网友E:
回复 楼主:

請問大大
您的植球台功能可否介紹一下?好用嗎?直接吹焊的鋼網可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 楼主:

請問大大

植球台是上一次阿水團購的,有送三片萬用鋼網,他鋼網不能直接加熱,如果你是要用跟順興一樣烤箱來植球,他就很好用,如果要用風槍吹,那就要看各人技術了,我吹的時候球會跑,別人我就不知道了。
我是用手工鋼網直接在返修台上植球,設定在195度,溫度到後拿下,翻開鋼網,就完成了,成功率100%。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