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 ST-300BLV 12V 5V 電壓不足 求助

楼主(2011-08-22):
小弟最近拿到一顆七盟 ST-300BLV ,
原主人說不開機所以換掉。
小弟將綠黑短路後測量,發現12V 約剩10.3V 5V約剩4V,
其餘正常,
小弟將POWER街上兩台光碟兩台硬碟後測量電壓和未接時相同,
請教各為前輩小弟要從哪邊下手?

网友:
習慣上會先拆開來看看,可能有爆容吧。

楼主:
aecom大:
小弟已經拆開了~~
目測無爆容或元件燒毀~~

网友:
目視無爆容,不代表電容是正常的,輸出端的電容拆下來量量看吧。
如果正常再往上游查,也可以順便練功。

网友A:
參考此帖 http://bbs.pigoo.com/thread-23114-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參考此帖 http://bbs.pigoo.com/thread-23114-1-1.html

我也有一棵~5v只有1.23v 照了這篇換了結果還是一樣~ 原來 爆了二個電阻~~也換了~有問題的mos也換了~~到現在還是找不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棵~5v只有1.23v 照了這篇換了結果還是一樣~ 原來 爆了二個電阻~~也換了~有問題的mos也換了~~到現 ...

SW大,,,,,,, 5V不足查高壓, 一次測的部份, 所有電阻, 二極體,電容 檢查
                               10u/50V ,  齊納二極體 , SMD 電容 ,,,,,,,,,,,,,,,

楼主:
謝謝YSHQQ大,小弟在試試,
有問題或有任何結果在上來請教。

网友:
431有拆下來看看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32509-1-1.html
參考一下431部分

還有PS223部分要檢查一下周邊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