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M2N-E 不開機

楼主(2011-08-22):
感謝 凱文大 提供的 `版子...

插上 ATX~ ~...不觸發~合橋巨燙...拆開 發現MLCC 短路  發燙..
原本以為 橋 死翹翹囉~.......

网友:
合橋  "巨燙" 是啥意思
那顆電容是和回去嗎?

网友:
請問可愛大~~
最後那一顆貼片電容,您有裝上去嗎??
如果不裝是否可以??

网友:
好神奇啊!這樣還不死、、、受教了

网友:
這是問題版~~我遇到好幾片~~~都無法修復
恭喜妳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這是怎樣修復??那工具是什麼??謝謝

楼主:
把黑色海綿  摳掉.... 沒裝 MLCC...

网友:
謝謝大大的分享
參照大大的作法,把手邊一塊待機燈不亮,1085高溫的M2N-E拆下熱導管檢查
果然發現橋上有兩個貼片電容燒毀
用烙鐵挑掉那兩顆貼片電容,並把已經硬化的海綿刮掉後,主機板已正常開機了
灌了系統測試後發現有一個USB port沒作用,不知是否與那兩顆貼片電容有關?

楼主:
我知道我那片一顆 是通到1084  3.3 V 的 ~MLCC.. 沒裝 沒關係

不知道 你 那2顆的 用途 你應該 要量一下~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