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矽酸鈣板的牆面懸掛物需用哪種螺絲固定

楼主(2011-08-22):
店面的天花板或牆面是用矽酸鈣板施工,請問這種材質的天花板或牆面若是要安裝吸頂式日光燈具,應該用哪種螺絲固定燈具? 因為先前使用一般自工牙螺絲勉強可以鎖入固定,但是在施工時不是很方便施工,螺紋咬不住,而且前幾天半夜突然整座燈具嘩啦從天而降,幸好沒傷到人,因為它的材質結購不像木夾板一樣可以輕意使用木螺絲或自工牙螺絲鎖緊,請問居家修護達人們,可有好用的固定用螺絲可以推薦?

网友A:
那種是一種特殊的螺絲,有點長,先鑽洞,把螺絲套入,螺緊時,螺絲的前半部套筒會壓平。

這種螺絲我現在手上沒貨,你可到五金行問一下,應該都有在賣。

它的原理有點類似拉釘,不過拉釘是用拉的,這種螺絲是鎖時,會將前面的套筒拉平。

网友B:
這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3083433244
可以的話,還是背後貼一塊合板,鎖螺絲比較保險.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3083433244
可以的話,還是背後貼一塊合板,鎖螺絲比較保險. ...

一般大樓現在都是用矽酸鈣板來當隔間了。

背後加塊合板,可能有點困難度,要把牆先拆了嗎?

^_^

网友:
偶拿來鎖水泥牆的螺絲就可以呀

首先要先鑽個小洞,鑽尾用一分的,這個孔徑剛好跟螺絲的中心那一根差不多

選用的螺絲,螺紋不可以太密集,要分開些

http://bbs.pigoo.com/thread-24548-1-1.html

网友:
吊天花板上的燈具還是要用壁虎比較穩當.....
牆面上的如果重量不是很重的話,自攻螺絲是可以代用的....
不然用小一點的內迫釘也是可以....

网友:
沒專用螺絲的話
在下是用鎖木頭的螺絲,矽酸鈣絕不能鎖過頭,保持螺紋完整,以自攻牙鎖入就破壞螺紋了

网友:
建議用強力磁鐵
先找出裝潢的金屬骨材
再用鑽尾螺絲固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Cremker大大,您說的是指膨脹螺絲嗎?例如我要鎖的式吸頂燈具,您的建議是要用幾號(規格)的膨脹螺絲?

楼主:
回复 网友C:

雷大,我目前就用鐵皮螺絲,矽酸鈣板很難吃牙鎖入,就算鎖入後也不能在板上形成螺紋,所以一段時間後抓不住就垮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熊爸,因為是用角木施工再釘上矽酸鈣板,要再找角木位置有些困難,因為燈具的位置不一定是鎖燈具的地方。只能在需要的位置直接鎖上燈具。

楼主:
回复 网友B:

IKURA 大,這就是我說的膨脹螺絲吧?不過有一個疑問,似乎需要專用拉具是吧?將來要卸除燈具須退螺絲時要怎麼卸除?

楼主:
回复 网友E:

vans724 大,您說的是木螺絲嗎?為何不能用鐵皮螺絲? 以往我都是用鐵皮螺絲代替木螺絲縮東西。 自攻牙螺絲應該不同於鐵皮螺絲,對不對? 燈具咬的住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這種螺絲囉~

不能鎖過頭
也不能搖晃它
鎖多顆才會牢

但吸頂的話...只能鎖些輕的燈具
不知道你要鎖多重的

下面是網路上的拉釘介紹
http://2mw-design.blogspot.com/2008/10/blog-post_28.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E:

謝謝囉,我想到賣場去看看拉釘長個甚麼樣。再瞧瞧那支工具怎麼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IKURA 大,這就是我說的膨脹螺絲吧?不過有一個疑問,似乎需要專用拉具是吧?將來要卸除 ...

時間已過許久你大概弄好了吧! 還是回覆一下好了

不要用螺絲直接鎖,很容易掉下來的危險阿
用IKURA 說的這種是可以,但是不用專用拉具的話不好用

將來要卸除燈具須退螺絲時要怎麼卸除?
輕輕鬆鬆轉一轉就卸除了啊...你大概想偏了

用這種試試吧http://www.jfh.com.tw/products2.asp?p_id=1949

洞不能鑽太大喔,螺絲也要夠長才可以
去五金材料行問一下店家應該會告訴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時間已過許久你大概弄好了吧! 還是回覆一下好了

不要用螺絲直接鎖,很容易掉下來的危險阿

回 ha634883  大

呵呵,還沒弄,我是有找一種中空螺絲(中空壁虎,好像又叫拉漲釘)想試試,結果偷懶了。這螺絲還有點小貴,4*32mm一支約10元,是有疑問:真要用專用拉具嗎? 再買一支拉具也要300左右,呵,所以偷懶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 ha634883  大

呵呵,還沒弄,我是有找一種中空螺絲(中空壁虎,好像又叫拉漲釘)想試試,結果偷懶了。 ...

你參考圖片的自製工具
我是用 2*15 的銅片裁切的
你可以用鐵片試做
如果有手持式砂輪機切割會較方便
不然就要用手工鋸裁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時間已過許久你大概弄好了吧! 還是回覆一下好了

不要用螺絲直接鎖,很容易掉下來的危險阿

類似這種.但用全鐵的比較牢固.正確名稱我也忘了.跟五金行說矽酸鈣板用澎漲螺絲即可.要買多大就依您懸掛物而定囉.但還是不能超過矽酸鈣板的強度.如能分散至多片板子上更好^^
ps.我說的就是上面雄爸貼的那種.以前作展場常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 ha634883  大

呵呵,還沒弄,我是有找一種中空螺絲(中空壁虎,好像又叫拉漲釘)想試試,結果偷懶了。 ...

不一定要用專用拉具,直接硬鎖也可以,但是要把那4條金屬折彎直接用手鎖會很費力,而且我怕矽酸鈣板會承受不住直接鎖時的旋轉力量(整個螺絲會跟著旋轉),那是靠那2跟牙在固定外部的,所以我才說不用專用拉具的話不好用
我以前常用那種塑膠的在石膏板上裝器材,真的方便又好用
雄爸的腦筋動的真快,那個自製工具看起來挺不錯的,值得參考參考

楼主:
感謝大家提供使用的方式,若不行,再去買工具。
看來是只有動手才知道問題在哪了。

网友G:
用拉脹螺絲,硬鎖也可以,會比較吃力,且須一點技巧
雄爸爸的工具真妙,不知用開口板手可不可以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拉脹螺絲,硬鎖也可以,會比較吃力,且須一點技巧
雄爸爸的工具真妙,不知用開口板手可不可以替代 ...

基本上較不建議使用開口版手
因為8號的開口鈑手厚度約4mm (我的銅片是2mm)
加上矽酸鈣板6mm
如此一來拉漲螺絲貫孔的長度可能會不夠
所以盡可能用薄一點的金屬片
較不會影響拉漲的效果

网友(2012-09-25):
引用 网友A:
那種是一種特殊的螺絲,有點長,先鑽洞,把螺絲套入,螺緊時,螺絲的前半部套筒會壓平。

這種螺絲我現在手 ...

要到水電材料才有一般五金行比較少有,直接告訴店家說燈具要鎖矽酸鈣板的螺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