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知道哪裡出問題無法登錄

楼主(2011-08-22):
請各位大大指教:   我現在是用NB上來的 ,  桌上型那台不知道是哪裡設定錯誤 .登錄時 一直返回登錄頁面 , 但是 我用NB上來就可以. 搞不懂....目前有大大教我n_002| 但是小弟資質渾沌 還是搞不定.真是傷腦筋 請各位不吝賜教,先謝謝了n_127|

网友:
是用我的最愛列登錄到 pigoo 網來吧?
應是連結錯亂掉了,刪掉pigoo那列快速連結列

重新在網址列打入 http://bbs.pigoo.com ,進入後再存到我的最愛列,

网友:
或許是餅乾搞鬼
關鍵字:clear cookies

換瀏覽器呢?

网友:
據了解有極大部份論壇無法完成支援IE9.0即使對IE8.0支援度也有問題

所以用IE8.0或9.0有時就會有無法登入情況發生,明明使用者與密碼都對按登入就是無法登入
,建立換例如像GoogleChromePortable瀏覽器吧。

网友:
我也是 換新版的 瀏覽器 就好了!!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指教..終於搞定了.把我的最愛那邊改掉在打網址登錄就可以了..終於鬆了一口氣....謝謝各位大大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