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氣機] 家電維修服務站-聲寶分離式冷氣 AU-252G 壓縮機不啟動 【已完

楼主(2011-08-22):
冷氣連續開了一個晚上,溫度遲遲沒又下降!

最後發現室內機冷房時,有給室外機電源

室外機風扇有在轉動,只有壓縮機沒動作

於是壓縮機旁有顆電容,心想會不會是電容掛了,結果猜中了~~~

壞掉的

新買的

規格

換完後壓縮機可以正常啟動,也可以冷房了n_143|

因更換電容的時間是晚上、又是在二樓,為了安全而沒有照維修的過程(蓋板是拆下來照的)

最近留意到,電容好像越做越小耶!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我總覺得你換的是冰箱專用的電容器!!

雖然我也是冷氣工,但是我並不知道這兩種電容器的差別!!

----------------------------------------------------------------------
剛剛又看了 一下!!!

怎麼會只有15uf  ??

是風扇馬達的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在光華商場找到最相近的只有這種,
目前不曉得在哪買得到一樣電容

是壓縮機在用的,原本的只有15uf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覺得這15uf的電容很可疑?容量怎麼會這麼小?這也不是風扇馬達的運轉電容,這麼大的冷氣一般風扇馬達的運轉電容容量大都在2uf~2.5uf之間,壓縮機啟動電容大都在50uf~60uf之間....奇怪?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這一方面我不是很懂,都是照著原本規格下去換的

一號壓縮機為:35uf 370V
二號壓縮機為:15uf 370v

网友:
回复 网友B:

啊...!是一對二,抱歉沒看清楚,只看到運轉電流是10.8A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換過的電容大概都是
10~30u

不過我看到電子材料行賣的電容有點小顆!!所以我也就沒買!!
跑去找我老版要一顆!!     從不要的冷氣拔下來的2級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