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1085CD (AMS) - 3A LOW DROPOUT VOLTAGE REGULATOR

楼主(2011-08-22):
請問 AMS1085CD 在電路上, 輸入 6V 輸出 3.49V , 此  VOLTAGE REGULATOR 溫度偏高, 但可正常運作, 原因為何?? 是否有其它產品可替換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輸入 6V 輸出 3.49V ==> 猜是AMS1085CD-3.5
溫度偏高原因:  這是線性穩壓 輸入 - 輸出= IC 電壓降2.5V
以IC本身消耗 W=I*R來看[[ 更正 I*V]
1A * 2.5V =  2.5W     2A * 2.5V =  5.0W     3A.............    7.5W
即使是有散熱處理  在2A~3A (5W~7W)溫度也是有些嚇人
處理方式:
1. 加強散熱處理
2.降低輸入電壓 (LOW DROP 的設計目地在此 輸入-輸出 大於1.5V)
就是說供應5V輸入   負載2A * 1.5V =  3W     3A* 1.5V = 4.5W

其它產品可替換 ??
3. 使用任何種線性穩壓就會遇到這種問題
    還有些偷喫步 細算最低負載電流  使用分流電阻 跨接 只是將消耗功率分開轉嫁而已

4. 不用線性穩壓   改SWITCH (PWM)式 DC轉DC (參考目前CPU/GPU 供電方式)
好處: 效率提昇  減少功率消耗發熱
壞處: 增加零件空間成本 (PWM_IC  / MOS / 高速二極體/電感/電容)
===================================

2A~3A 應用上 已經有PWM_IC  和併 MOS  在一起
典型例如  http://www.national.com/ds/LM/LM2576.pdf
NS 的  LM2576-ADJ  (本例輸出 3.49V  必須選 -ADJ 可調整版本)
LM2576S-ADJ  ( 臥式 )
LM2576T-ADJ  ( 立式 )
露天網拍~~25~30元
自己買零件加上高速二極體5~10/電感10~15/電容5~10  成本50~80
若是模組成品200~250
自己玩玩  還好

若是該AMS1085CD-3.5已經在成(產)品上
多半臥式焊於PCB上 周圍空間有限
參考項目1. 加強散熱處理  找塊銅片加焊上去 應該有相當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