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技嘉 GA-8TRS350MT 主機板更換電容經驗分享

楼主(2011-08-22):
家裡有一台老婆大人及孩子使用的電腦最近常常在軟體運作的時候就重開機,
孩子已經向我反應一段時間了,但是我想那台電腦不常用就不太在意它,
上個星期四晚上,老婆大人正在使用那台電腦的時候,它居然又重開機!
見到老婆大人鐵青著臉告訴我這件事情,我才突然意識到『代誌大條了!』,
於是我安撫她說星期六放假我會修理它,不會再發生這種事了。

上個星期六我將電腦主機拆下來,依例還是要先拆開機殼檢查硬體,
機殼拆開後,目視主機板在CPU的12V供電處有一顆電容凸頂了,
也就是『爆電容』,我想這顆電容應該是軟體運作時,導致重開機的元兇吧!
再仔細看看CPU的12V供電處共有3顆電容,我想反正電容也沒多少錢,
趁此一不做二不休,乾脆將它們一起換成固態電容,撐比較久啦~。
來吧!我們一起看看小弟更換主機板電容的經驗,分享給各位朋友作為參考^^!

1.照例還是要驗明主機板的正身,這是『技嘉GA-8TRS350MT』478插槽主機板。

2.劃上紅圈的這3顆電容是負責CPU 12V供電的濾波電容,右邊那顆凸頂了。

3.更換主機板的電容,鐵定要拿出60W(瓦)的電烙鐵才夠力,
   小弟這隻電烙鐵換過不少電容,烙鐵頭有一點快斷掉的跡象了,再撐一撐看看。

4.說到拆主機板的舊電容,小弟是一次熔一沱新錫去覆蓋電容兩隻腳的舊錫,
   拆電容時是將烙鐵尖接觸在錫上,而不是板子上,這樣才不會損壞焊點,
   兩隻腳輪流同時進行,每次接觸約3秒鐘,大約接觸第二次時,
   用另一手將電容慢慢的往下搖拉,一次一點點,約再3次就可將電容拆下。
   這次的是將1500uf 16v的電解電容,替換成820uf 16v的固態電容,
   這類規格的替換在網路上有許多成功的例子,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才對^^。

5.舊電容拆下後,焊孔往往會被錫給填滿,而小弟清出焊孔的方法,
   是於溶錫中有時候用大支的吸錫器去吸錫,有時候是用不銹鋼線去通孔,
   這兩種方法也可以交叉使用,到目前為止都能順利清出焊孔。
   另外主機板是多層板,所以換裝新電容到位時,一定還要一面熔錫,
   一面拉搖一下電容,讓錫能完全吃進去電容腳的孔洞中,這樣電容才不會虛焊。
   3顆電解電容更換成3顆固態電容的模樣,及焊點的模樣(焊功還不成熟^^)

6.更換電容完畢,裸機測試,成功進入BIOS的畫面。
   到發文為止,這片主機板裝回後都正常的運作,不再出現無預警的重開機,
   完修^^!

這次的材料成本:
820uf 16v固態電容  3顆×@15元,共計45元。
我的工錢無價!

謝謝觀賞!

网友:
小弟換主機板電容一向都是用同容值耐壓的日系電容,在電子材料行很少看到固態電容的說。另外用比較低μF的電容的原因是?

网友:
說明的很詳細。

另外,若清銲孔不好清,有一個方法:

1.先將電容腳剪短一些,約0.5公分左右
2.在電容的兩個鍚點加些鍚,用烙鐵同時加熱這兩個銲點,同時將電容插入銲點,只要温度夠,電容加一點力自然就可穿過銲點,
3. 最後,再清理銲點及將電容多出的接腳剪短就可以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版大這樣把UF變小會不會比較壞!!隨然已換上固態???感謝C大提供技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覆idh大及kaijay大的帖子:
小弟在本論壇中曾經PO過以下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26626-1-1.html
兩位大大可以參考看看^^
有機會也可以嘗試一下喔^^

网友:
其實技嘉有免費換電容的服務 之前的478版子有送去維修過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圖文並茂..
講解的詳細...
小弟我也曾自己更換過主機板的電容
當時不懂的小技巧
結果主機板被我焊壞了

网友:
換PWM電路電容最大的困難就是有大片的銅箔接地處因為散熱
比你加熱快,所以你不容易拆焊。只要充分加熱的都可以透過
吸錫槍順利將錫吸出來得出兩個漂亮的洞洞.....

如果加熱不順利一直亂搞就容易把焊點給弄壞.....

网友:
恭喜您完修,感謝分享寶貴維修實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固態電容因該還好吧!
我還經常看到的!
不過就是都沒有我想要的型號

网友:
恭喜完修!diy樂趣多

网友B:
恭喜完修

大大你入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大大你入鏡了

被您注意到了^^

网友:
自己要用的就是要耐操行的.

网友:
看到這篇實例,看得我頭皮發麻,耶,怎麼有人從我的電腦盜用我的文章...

再看仔細一點,喔,原來不是盜用,而是故障現象,還有文章的描述與我在準備的一篇內容極其類似,嚇了我一大跳,實在太湊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