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電腦維修DIY-宏碁準系統Veriton 3600GT維修實例(上)

楼主(2011-08-23):
這台宏碁準系統Veriton 3600GT是論壇的朋友送給我的,它的故障原因是使用一段時間就會死當,P4 3.0算是我這裡高檔的電腦,所以還是有價值修來用。

我在測試時就發現這台電腦的溫度非常,大家先看下圖︰

這台的CPU風扇是橫向的,它設計是將CPU散熱器上的癈熱吹到電源供應器,然後再由電源供應器的風扇將癈熱帶出機箱外,由於CPU散熱器的溫度相當高,所以間接電源供應器上的溫度也很高,到底有多高?很抱歉我沒有量,但是電源供應器的表面無法連續摸5秒鐘,應該算很燙了。
大家再看第一張圖,CPU散熱器與電源供應器心間還有一排電容器,我想長期在高溫中工作下,它大概也壽命不長,所以打算先處理電源供應器及換這排電容器,一拆下主機板才發現這片已經有修過了︰

電容器有兩支腳,更換時我的做法是將一個孔吸出就好,如下圖︰

一孔有錫可以讓我較方便調整,尤其是有些電容器是在主機板較中央位置,這時兩孔都吸掉其實不太好工作,你自己要試試看那一孔比較好吸,像這片主機板有些時負極的孔好吸(如上圖),有些是正極好吸(如下圖)。

換好電容後要把錫油洗乾淨,然後再加一個強化背板︰

接著再來看電源供應器,這台電源供應器也是被修過了,它換了4個3300uF/10V的OST電容,我則是除了3300uF/16V沒換外,其它大大小小幾乎全換了,為什麼要全換?因為溫度太高了,這些電容不死應該也剩下半條命。

找到一個0.37A的風扇,先拿它代替原來的風扇試試︰

就先這樣試機,我已經讓它工作至少5個小時以上了,都不會當機,但是它的電源供應器還是非常燙,這點不解決不用多久還是一樣,下集我們再來解決這個問題。

待續

网友:
準系統很多都因為空間考量 !!
Power 用的體積比正常小很多 !!
內部空間也不大 , 最容易發生散熱問題 !!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之前好像印象中好像也有幫客戶修過這型的,
也都是電容爆了,POWER掛了,
後來我記得我幫客戶把裡面的CPU風扇改成一般的風扇,
就是風向是由上往下吹的!然後再加一個系統風扇把熱風往外抽!
不知道這樣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网友:
工作溫度過高的確是一個問題; 所以這死當的原因就是散熱不良?
若只有這樣的問題 那應該出貨後很快就會被客戶抱怨才對!

网友:
這洞視怎樣吸的??何種工具?謝謝

网友:
cpu風扇改向上吹、側版開孔加風扇,或側版不上、電源搬家?
期待wish的解決之道!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這種準系統的電源一般都是用特殊規格,
比較難找到代用,
都是因為cpu太熱情啦~

网友:
幫POWER下面外裝裝一顆大風扇呢??
不知道有沒有效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仔~!
最近哪ㄟ有時間發表實例!恭喜完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大!
有東西修就發實例呀!
對了!你最近的發帖圖片都失連.......,貼圖用論壇的空間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仔~!
你麥叫我大仔啦!我ㄟn_040|
我也無知!
我不是挺會用那些網路資源!是FB上的圖片,與消息!不知是不是論壇不支援!還是FB機車,很難轉貼ㄋ!
原來是這樣!才把我PO的丟去垃圾筒,我還以為我做錯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真的是缺乏溝通啊!有公告說有問題的帖子會先移往資源回收區,等發帖人改好再通知版主移回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ㄝ~!ㄝ~!
拍喜!我很少看公告!或是去閒聊!
所以!上回論壇轉版後,我才有一陣子找不到窩!
後來!才從一輪那邊得知網址,不然我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