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技嘉主機板GA-8SG800 不開機烏龍維修

楼主(2011-08-23):
故障情形: 開機無電源

檢查時發現CPU電源 12V拔除後開機風扇會轉,頭腦就想到 FET有短路,測量後發現 K3296 D-S 確定短路,找一顆一樣的換上測試--會開機了、、、
既然開機了就繼續熱機吧,與客人聊天中約過了十幾分鐘突然發現又沒電源了,發現剛剛換上的K3296又燒了???
手上也沒有K3296,也不敢直接代用其他零件,繼續測量每一顆FET、、、發現K3467  D-G阻抗不對,想通了原來是它引起K3296燒毀的,但手中沒有K3296、K3467,找一找廢板有沒有適合的-找到好像可以代用的 FDD6035、FDD6606大小步一樣但規格上好像還允許,不管了直接換上--會開機喔-手摸一摸會不會很燙(不燙),摸一摸其他顆(原來的K3296、K3467)溫度還比較高,繼續熱機1、2、3、、、、一個晚上了,再關機開機測試一切正常、、、交機。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您完修,感謝分享寶貴維修實例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嗯....代換技巧是更深一層的境界.......
是得腦子裡記著一大堆零件特性嗎??
看來我離高手還差得遠咧.......
得來繼續努力.....
感謝分享...

网友:
哇!好一個上樑不正下樑歪啊~
恭喜完修~

网友(2011-11-18):
這也是需要經驗,才能判斷,多維修才能培養出來的~

网友:
其實如果說遇到MOSFET燒毀,
上下管多半都會有連帶關係....
我個人是都會順手將上下一起換掉,免得夜長夢多....

网友(2012-01-31):
恭喜完修
還用代替的
大大你真強

网友A:
小弟是新手, 有幾件事情想問問. 不知道能否回答.
一, FET 是什么?
二, 怎會想到 FET 有問題? 是一開始就用電表試出來? 我真的想不明白?
還望請教.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是新手, 有幾件事情想問問. 不知道能否回答.
一, FET 是什么?
二, 怎會想到 FET 有問題? 是一開始就用 ...

痞酷網站上有很多資料、、、
W大教學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心血來潮又回來看你這些圖片,這GA-8SG800的鳥板子我有遇過兩塊
都是記憶體插槽鬆脫,那不然就是IDE找不到,線要重插,這塊板子還真的是塊鳥板...

网友(2012-04-20):
恭喜恭喜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