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請問臺南有電子維修人員或店家可推薦的嗎?

楼主(2011-08-23):
小弟有培寶SM601-雙層消毒鍋有調乳功能,已過保。上市電後正常的話調乳燈亮,再切換是否消毒,消毒燈會亮,現在上電後調乳燈就不亮了。
本來想說線路應該不太複雜想自己修修看,可是急用,寶寶奶瓶不能不消毒,所以還是要讓專業的來,比較快。
懇請介紹。

想說可能是溫度保險絲開路,卻遍尋不到保險絲。

网友:
溫度保險絲一般是放在加熱器附近,有時候會用熱縮管或絕緣管套住.

消毒奶瓶也可以用煮沸的方式.

网友:
如果很急,奶瓶自己用熱水消毒也可以。如果要溫度控制,用溫度計量,差不多就行了。

不方便又需要解決事情時,還是可以用原本原始的方法。
(以前沒有這麼多鬼東西,大家還不是走過來了n_133|)

网友:
妳台南 哪裡  方便我可以幫你處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
您是如何判定weans1975 大是女同學???

网友:
ㄏㄏ.....打錯   都跟女生聊天   我沒改~~~~

网友:
看來做維修的大家都好細心

网友:
您可多拍幾張內部的照片.讓站上的大大幫你找問題

楼主:
感謝各位,我已經寄回原廠換保險絲了(含運500),有請原廠把屍體一併寄回來。應該是我之前沒勇氣拆到內部加熱器附近,所以沒看到那條保險絲。下次應該就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