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使用PROTEL DXP layout時,要如何排列環型元件

楼主(2011-08-23):
請問各位前輩
我目前要作一個環型LED光源的layout.上面的零件必須依照固定的間距排列上去
用人工排列會不準確,所以想請問各位前輩如何使用PROTEL排列

网友:
Edit-> Paste Special-> Paste array -> Array type =Circular

楼主:
這樣好像會堆成一團...我是想要把它依照一定的半徑和固定的間隔貼成一個圓形的排列

楼主:
我剛剛試出來了...^^...心情真好...呵呵

楼主:
請問那如果led和led之間要有2mm的間距,並且是270度的環型時要如何layout呢...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應該要選rotate item to mach,這樣led才會兩腳都跨在圓周上吧?
設定spacing 應該可以做出270度的排列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謝指教, 在此修正一下我上帖不對之處.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個需要自行計算喔, 要先預估有幾個LED,圓的半徑多大,才可以計算.
可先排成360度,再拿掉不要的部分.

楼主:
感謝Ricky和idh大大的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Ricky和idh大大的指導^^

不敢不敢,小弟也是看到這個才回想起的,不過環狀排列小弟倒是少用,看wsjox123123兄排的led也是挺好玩的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