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電腦喇叭(2CH喇叭)只有一邊有聲音![已解決]

楼主(2011-08-23):
電腦的喇叭常常會只有一邊有聲音,有時就正常兩都有,但有時卻只有一邊而已。那是什麼東東壞了呢!

网友:
時有時無的狀況,大部份是接點不良...

先檢查所有焊點是否有虛焊..

再檢查相關信號源的線路..
VR,和3.5mm的耳機插孔...
用WD-40或接點復活劑及棉花棒!!

网友:
接點不良+1
3.5音源線和電腦音訊插孔用
接點清潔劑噴一噴吧

楼主:
之前清潔過了。還是一樣!

网友:
VR電阻看一下!!是不是氧化..

他是雙VR電阻  所以要測一下!!
通常都是這邊故障!!   也有可以脫焊

楼主:
不好意思!什麼是雙VR電阻呢?有圖可看嗎?那怎麼量呢?因為我不是本科班的。所以我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什麼是雙VR電阻呢?有圖可看嗎?那怎麼量呢?因為我不是本科班的。所以我不懂 ...

就是調音量大小聲那顆

楼主:
用數位三用電表要怎麼量呢?

网友:
拔除電源
1. 圖片和黃色是on-off 開關抱在一起 極為雙VR電阻  背面焊接面 3接腳*2排

2. 數位三用電表  電阻檔 量測

3. 對同一排a排而言    紅色探棒-中間接腳  黑色探棒---任一侧邊接腳

4. 旋轉音量VR
   轉黑色探棒   量測電阻值  跟著減小
   轉黑色探棒   量測電阻值  跟著增大
       旋轉過程中 電阻值是連續變化  任何情況 都不可以  呈現忽大忽小 (沒接好探棒例外)
        呈現忽大忽小 表示 中心腳 簧片接觸不良 或是VR內 碳膜損壞

5..  另一排 同[項目3.4.]量測

楼主:
謝謝你!我會再試一試的!

网友:
除了接頭清潔以外,順便檢查一下有無斷線情形,斷線較常見。

楼主:
我查到了,是斷線了。我接好了。謝謝大大們的幫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解決了,請在標題後標上[已解決],這次我幫你改,下次請注意好嗎?

网友(2011-10-13):
我家的也是VR有問題...不過黏的太紮實了...我拆不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