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電腦維修DIY-宏碁準系統Veriton 3600GT維修實例(下)

楼主(2011-08-23):
上次已經把這台宏碁準系統Veriton 3600GT工作一段時間會死當的問題解決了,但是因為電源供應器及CPU散熱器真的太熱了,所以我們必須做一些改裝以降低它的發熱量。

要解決電源供應器發高熱的問題我的方法很簡單,那就是不要用電源供應器的溫控電路,也就是將風扇直接接12V端,但是這個風扇有一點異聲了,所以我找了找我的零件櫃,我發現了下面這個NMB的風扇,NMB是一家製造風扇及軸承很有名的公司,它的風扇有很好的口埤,用在這裡擔當重任自然是適合的。

以下是原來的風扇及它的溫度控制板,原本的風扇接線是接在紅點上(接受溫度控制)︰

下方是換裝NMB風扇後及直接接在12V處(不接受溫度控制)︰

改好之後就可以開機測試了,進入BIOS監看溫度畫面,然後先做別的事情,約一個鐘頭回來看時,乖乖!CPU已經升到71度︰

雖然CPU散熱器已經到71度了,但是電源供應器只會溫溫的,已經不會燙手了,71度也真的太高一些,所以我們簡單改一下,
我找到一條大四Pin轉3Pin溫控的轉接線,這種轉接線只有用到12V,所以轉換之後CPU風扇就全速動作了︰

換接這條線後五分鐘不到,大家看一下︰

差了13度!很嚇人吧!如果準系統不是在冷氣房工作,大家可以試一下喔!

网友:
ㄏㄏ  不錯  這種小細節 一定要注意.......

网友:
還沒看過那麼熱情的cpu,
不過準系統機殼小,
散熱不易也是一大主因,
建議在機殼內加裝風扇增加空氣對流的機會...

网友:
不!~這台系統的問題出在CPU、PSU散熱風扇
沒有全速運作,導致系統過熱....

系統為了降噪,特意將風扇運轉的比較慢
導致溫度堆積在機殼內導致元器件故障..

這顆3G的CPU大概是90nm製程的那顆P4..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名鼎鼎的噴火龍XD
不過會裝準系統的人一般都是為了節省空間吧
也有訴求靜音的玩家...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會買準系統的都是外行人......

它這款CPU散熱器麒片很密,用一年沒拆開來清理一下
散熱效率就打折扣了,風扇沒清潔上油久了就會有噪音
。他本身風扇就沒100%效率散熱了,一但遭遇散熱不良
當然爆電容鬧當機囉...

网友:
找著有關NMB風扇的相關消息...
於是找到狼大的回答...
http://5i01.com/topicdetail.php?f=299&t=890866

网友:
溫度跟積塵的確很惱人,這款主機客戶這邊也很多,
但71度實在太誇張,客戶這邊只看過60幾度,冷氣強可能有差吧,
最近遇到好幾台品牌電腦,都是CPU跟機殼風扇預設靜音,
靜音轉速頂多1千多轉,隨便開機10分鐘,手去摸散熱片就被燙到了,
這種設定新機當然OK,用幾年之後,灰塵多零件老化就開始作怪,
不是當機,就是LOADING加重時會突然頓頓的,
清掉灰塵,調高風扇轉速,都可以降低溫度,增加穩定性,小細節大關鍵,
不過小弟是很少調風扇全速啦,太吵了,USER會抓狂,除非機器在機房裡.

楼主:
回复 网友C:

當然要風扇跑全速得要先試它的聲音,不然任誰都受不了的!我換的這個風扇聲音我是覺得還不太吵啦!
還有你點出一個重點,準系統就是要常常用空壓機清灰塵,否則也是過熱來源!

网友:
遇到這麼高溫,大多請客戶換散熱更好的風扇,但準系統就~~~~~

网友:
這種的散熱真的是很不好,上星期回老家,
特別幫他上了兩顆風扇,溫度有降了一些。
cpu的那個風扇轉大4 pin,有的主板會偵測不到轉速而關機,
不知是否有解?

网友:
這台應該是用傳說中的"噴火龍"P4 CPU
夏天動輒60度以上...我這類機子也處理不少台
也是跟板大一樣,直接把風扇接12V不要受控制
這樣會很吵,但是散熱效果好很多...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不過溫度真高

楼主:
這台已經不關機斷斷續續工作快兩天了,都很正常工作,剛剛重開機再看一次CPU溫度還是58度,電源供應器的外殼也不燙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