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我看不懂電路圖的一些部份

楼主(2011-08-23):
A 10Ω
B 0.01㎌
C 三角形
D 5.62kΩ 0.1%
E GND

Q1
請問 C 三角形是指"接地"嗎?

Q2
請問 B 0.01㎌ 電容是做何作用的呢?用何種電容應該不會造成什麼影響吧?
同電容一問:陶瓷電容 = 積層電容嗎?
同電容二問:無極性 → 陶瓷電容 / 積層電容 / 無極電容

Q3
請問 D 5.62kΩ 0.1%
我隨便亂買一顆 5.6kΩ 5%,量出來是 5.55kΩ,再補一顆 70Ω5% 的這樣行的通嗎?
因為三用電表的刻度只有 20k 2k,不知道該怎麼量到 5.55kΩ 的 0.1% → 5Ω
假設 5550Ω 與 5559Ω,再買的 70Ω5% 為 66.5Ω 與 73.5Ω
基準 5620 ± 0.1% = 5614.38 ~ 5625.62
5550+66.5 = 5616.5Ω
5559+66.5 = 5625.5Ω
5550+73.5 = 5623.5Ω
5559+73.5 = 5632.5Ω

Q4
請問 E Gnd 連接到的三角形,是接地嗎?等同於 Q1 中的 C 嗎?

最近收錄兩個好用的站
1.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BB%E9%98%BB%E8%89%B2%E7%A2%BC 電阻色碼
2.http://www.okaphone.nl/calc/resistor.shtml?ohm=4700&tol=5 懶人查電阻

网友:
1.那三角形代表接地符號
2.因該是在濾雜訊(因該..錯請指教)
3.是的..補到你需要的阻值.或用可變電阻去調整你需要的阻值~如果你需要那嘛精密的阻值時
4.沒錯.那是代表他們是共地...不然..電路圖會畫的很雜..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大︰
測量精密電阻時是要用非常精密的儀表來測量才有意義,否則光是儀表的誤差就大於電阻本身,那測量出來的數值也是僅供參考!

网友:
1#加一
補充說明
B 0.01U是參考電壓防干擾用的

陶瓷電容跟積層電容是不一樣的東西,不過都是屬於無極性電容
電解電容也有無極性的 (音響喇叭的分音器)

電阻,因為製程上的關係,所以每一顆的阻抗都不盡相同
又以製程的精細程度,區分為4色環的一般電阻&5色環的精密電阻
通常精密電組都應用在高檔設備or參考電壓,迴授分壓
樓大貼圖就是應用在類比轉數位電路上的"參考電壓"

网友:
windata版大︰
如果只用幾次,那用借的或請有機器的人"配"一組電阻給你即可,千萬不要為了喝一杯牛奶而去養一頭牛。

网友:
補充 2#  說法
=================
2.   補充 2#濾雜訊
電容一問   陶瓷電容 = 積層電容??
( 白馬非馬 的邏輯問題)
                    積層電容屬於 陶瓷電容族系成員之一
電容二問
               是的  陶瓷電容/積層電容  是無極性電容
               陶瓷電容(以材料取名) / 積層(以陶瓷為材料/積層為結購)
                無極性(是以功能取名)

看電路 猜是ADC_0 和ADC_1有作比較 拾取RTD溫度感應兩端信號
實體零件擺放LAYOUT線路ADC_0/ADC_1 外的各組RC 盡量以對稱線路平行(共模)
積層電容適合用於此   除濾波功能外 體積小電感效應小  拾取雜訊機會較小
===================
3.  0.1% 屬超精密電阻 不是一般材料店 可以買到
      它還帶有一個潛在意義   叫做 溫度變化 不可以使電阻超過 0.1%
      樓大使用的5%電阻 不要用      溫度變化差異不小
      買1%  將就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指…串起來組成 5.62k ±0.1% 的電阻嗎?

有考慮三個方案
1.買 5.62kΩ0.1%
2.買一頭牛來量 XD
3.自己串,計算,拿兩個,甚至三個,串起來配…算加法減法…總之很麻煩

我用這組應該會用很久,還是去買精密電阻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關於電容一問
請教,在這邊的用途,應採用有極性或是無極性的電容呢?

感謝各位回答這麼基礎的問題,與電子書上沒提到這些很細節的部份
感動吶~~

楼主:
回复 网友D:

得到一個關鍵字"超精密電阻"

我想盡可能符合原電路圖要求…想辦法囉

得到『積層電容適合用於此   除濾波功能外 體積小電感效應小  拾取雜訊機會較小

太感謝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要5.62K 0.1%,那應該直接在5.6K 1%裡面找,應該就找的到5.62K了。
如果你借的到精密度很高的電表,而且又找不到5.62K的話,那你可以買幾支5.6K,然後用銼刀輕輕且慢慢磨電阻表面的電阻線,這樣也可以磨出一支5.62K。
為什麼?我很久前就提過,導線電阻的阻值是跟長度成正比,跟截平面成反比,簡單說就是越長電阻越大,越粗電阻越小。所以你把電阻線磨細就是電阻變大,只是如果你用1/4W磨的話,這支電阻就不足1/4W,所以如果你是要1/4W,那就買1/2W來磨。

磨完得到想要的阻值後,記得用透明漆或指甲油等等封住你打磨的地方。

网友:
同一把精密1%的電阻,阻值都會不一樣,
就找一把然後一棵一棵量,去找你想要的
除了WISH提供的方式外,
其實還有一種方式,找一棵5.6K的電阻,然後加上一棵20轉的100歐姆可變電阻
然後去調出你想要的阻值,但怕的是最後要相信那個電表量出來的阻值.

楼主:
回复 网友E:

目前的確是朝著您說的方法前進
有想過 5k + 1k / 5.6k + 100
因為已經有一顆 5.6k(5.55k),所以再追加 100Ω可變,還有一個可以量的很準的表

网友:
小弟本身是電子本科系的
想對關於B的問題補充一些小小的見解:)
在這個電路裡的0.01㎌的電容主要應該是以旁通電容的姿態存在的
而所謂的旁通電容是為了在交流訊號的時候和他接在一起的外部電阻無效,於是就會將這顆電容是為短路
但在直流的時候可將電容是為開路,就可利用外部電阻做一個偏壓的動作,使右邊那顆元件工作在你想讓他工作的工作區,至於為什麼要兩兩對稱呢!!?
原因在於SIMON1016大大所說的
在此OP放大器下電路要上下對稱,才可以使Acm----->0
而Acm就是所謂的共模增益,講白話一點就是Vo(雜訊)/Vs(雜訊)會等於0
因為Vo(雜訊)會等於零
以上是小弟目前學電子學以來的心得
如果有誤,希望各位大大可以多多包含,一起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