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冰箱] 家電維修DIY-三洋電冰箱SR-560B冷藏室不冷維修實例

楼主(2011-08-23):
三洋電冰箱維修DIY︰

此冰箱的故障情形為冷凍庫正常,但冷藏室不冷,經檢查風扇馬達正常,化霜系統亦正常,以下是檢修流程:

出風口完全沒有風吹出來

拆開吹出口蓋後,這裡有風吹出來,這樣答案就很明顯了

我們來分解吹出口蓋

看 ! 感溫棒以氧化嚴重,此感溫棒內有灌冷媒,當感溫棒有破洞時,冷媒將流失無法感溫

兇手出現了!就是它冷藏室溫度開關,它的動作原理是利用熱漲冷縮,感溫棒感測庫內溫度,當庫內溫度不足時,風門擋板將打開,風量吹出,而且溫度越高檔板打開的角度越大,風量就越大,相反的溫度越冷擋板打開角度就越小,風量就越小,當溫度達到設定值後,擋板將完全蓋住出風口,冷風將無法送出,因冷藏室的冷度是來自冷凍庫,就是利用這個原理來控制冷藏室的溫度

將新的溫度開關裝上後冷風吹出來了

這就是不良的溫度開關    Thank you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請問像這樣請人外修的行情含工帶料是多少錢嗎?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廠的報價是$900元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含工帶料900元實在是不貴!

网友:
料錢大約300(聲寶560公升冰箱),5分鐘換好,900也算合理價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挖哩!!我家冰箱幾個月前才丟掉!!900--->XXXXX元

网友:
如果不良的溫度開關拆除不裝會有甚麼後果請告知

楼主:
回复 网友C:

雞蛋會變成雞蛋冰,豆腐會變得跟石頭一樣,清涼的啤酒會爆裂....!!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冷藏室溫度開關,它的動作原理是利用熱漲冷縮,感溫棒感測庫內溫度,當庫內溫度不足時,風門擋板將打開,風量吹出,而且溫度越高檔板打開的角度越大,風量就越大,相反的溫度越冷擋板打開角度就越小,風量就越小,當溫度達到設定值後,擋板將完全蓋住出風口,冷風將無法送出.

沒有開關開風門,冷藏室不會泠,沒有裝風門,冷藏室會太泠.

网友:
這玩意似乎跟之前常見的"波唐管溫度開關"是類似的東西哦?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大大真係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