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動馬達電刷更換請益???

楼主(2011-08-23):
請問一下, 大家有更換過機車馬達電刷的經驗嗎
若有的話
那大家在diy在更換啟動馬達電刷時
是如何將電刷的位置固定住...
不要讓電刷被彈簧彈出...
想了很久..都想不到適合的法子..
有人願意提供教學方法或圖片說明嗎

网友:
一般碳刷蓋會有個小洞, 如果沒有就自己鑽一個, 然後從小洞中用小六角板手或牙籤把碳刷壓定位 再把蓋子上緊.

网友:
這個我當初有換過
我是用2隻尖嘴鉗
一隻先夾住,但是因為彈簧的關係尖嘴鉗會被彈開
所以我夾住後就用膠帶把尖嘴鉗捆起來
這樣就可以把碳刷放入定位

网友:
真的不好裝,小弟的做法是電樞先裝上碳刷蓋,再用牙籤或針把碳刷壓下,等到裝好再把電樞-碳刷蓋總成裝入馬達外殼

网友:
買兩個大的鱷魚夾,碳刷壓入夾好兩端,放進轉子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