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非SMD零件如何解焊較方便?

楼主(2011-08-23):
今天維修公司一些板材,
遇到了非常花時間的工作,
針對多腳IC如7447 16腳之IC,
要解焊真的好花時間,
小弟是用烙鐵和真空吸鍚器一腳一腳去解焊,
結果解焊一個IC至少要花個十分鐘,
想請問各位達人們有較方便的方法嗎?

楼主:
公司只有熱風槍和烙鐵而己,
堆錫是把焊錫塗滿所有腳再拉下來嗎?
那插零件的焊點不就都是焊錫了嗎?

网友:
如果板子不要可用酒精燈局部加熱拆除

网友:
可以順便練功夫,非smd是否為雙面板吸鍚器最好用
正常可以一次兩腳,功夫練成不用3分鐘
熱風槍找看有沒有方型頭,自己找個架子
由焊錫面炊烤起來順便要換的IC直接換上
再補焊也可,注意控制高度忽將IC板也烤焦

网友:
若IC腳是穿透板子的一般DIP型,而當IC不要留下時,可以採用下列方式:
1. 先以斜口鉗,將靠近IC主體塑膠的部份四邊接腳剪掉.
2. 再把每一支腳都剪掉.
3. 再把每一支腳焊下.
4. 最後再把每一腳孔清乾淨.

网友:
量大不傷PCB,最好是用含加熱的真空吸錫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