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電視] 三洋電視 ST-34FM1 畫面雜波[已解決]

楼主(2011-08-23):
症狀:整個畫面出現雜波(A/V亦是如此)
        類似電源濾波不良...
        熱機30分鐘後...畫面就慢慢變正常!

        B+....12V..等主要電容測試皆正常~~~

附上幾張圖片,盼有遇過相同情況的站上大大,不吝指導...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樣子還是電源穩壓問題,尤其是水平高壓電源
1.將PWM輸入輸出電容全部更換(量測無法確定好壞)
2.用示波器測量各組輸出電壓交流鏈波大小判斷故障電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chlu 大的建議
小的會再努力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麼到現在才貼出來,還以為你已經修好了,現在有照片了,我在幫你查看看
不過看起來真的很像橋式整流後面那棵濾波電容不良,聲音正常嗎?

你的相機怎麼有辦法照CRT完整畫面?我都照不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C:

簡單說, 相機快門要跟電視掃瞄的頻率比慢, 才不會拍到一條一條的.
如果您的相機可以設定快門速度的話, 建議設在1/15秒以下即可避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師父:
1.因小的最近還在操冷氣....
   已經跟客戶談妥多日後交件~~~

2.橋整電容正常...聲音正常...

3.你的相機怎麼有辦法照CRT完整畫面?我都照不清楚
   這回您要叫我師父啦~~~
   到MENE鍵設定為運動.兒童和動物.......
    也就是是快門速度的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將供應三色輸出晶體C腳210V的濾波電容更換掉試看看,他有2顆,一顆在CRT基板上,另一顆在FBT旁邊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這兩顆已檢查過,ok品!

网友:
不用在猜了.注意看畫面.他已經告訴你哪裡壞了
這樣的現象只有2種故障才會發生此畫面
1.協震電容不良2.FBT(高壓器不良)

楼主:
~~謝謝 chlu大  tsao0427大  及小張大的熱心指導~~
誠如小張大所言,FBT(高壓不良)!

原不良高壓為BSC29-3914 (34")

新申請料號為BSC29-N1129C (29")

換上新高壓之後,發現垂直線性及PIN有不良現象!

調整兩顆 PIN VR

垂直 R454電阻 原2.7K 再並上一顆12K

順換掉兩顆微凸 33UF/250V 電容

畫面正常了!

控制面板無法固定

再換掉壓扣開關

機器組回,測試...準備交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以說是FBT壞掉,外加一顆電阻是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師傅...只有FBT不良!
那12K電阻是修改垂直線性!

网友:
AFC腳位不良?
其實不用換應該也是可以解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