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摩言MOZO TFT1780 開機二秒後無畫面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1-08-24):
前天拿到一台MOZO TFT1780,開機後畫面有出來,但二秒後畫面就消失,亮黃燈。先拆開外殼,高壓板外觀看起來沒有問題(這台外接12V直流電),AD板看到總共有9顆電容,爆了7顆電容,另二顆量電容值是OK的,訂的電容今天到貨,9顆電容都換掉,以免萬一,上電測試,畫面沒跑掉,應該是遇到軟的了。唯一的問題是拆電容OK,焊上去時遇到問題,我用的是這台新買不到二星期的LR 937D+,資料上是寫60W的,一般溫度設定400,解/焊單層板沒問題,要焊這片AD板時,將溫度調高到450,焊電容負極時,焊錫無法熔解,不然就是焊錫很快就冷卻了,只好將負極焊接在洞口,還好完工測試OK。

已拆下電容的AD板,忘了先拍照,有二顆電容已經焊回去

將新的9顆電容全部焊回去的AD板

新買不熟練的LR 937D+

---------------------------------------------
8/25 EDIT BY 港都狼仔
加上分類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A:
聽聞 當年MOZO品牌  面板畫質好
allen388399大 快樂完修分享維修心得
透明漆有何用途及LR 937D+ 市價?
如好用 待它日儲金足再  PK一台!!!

前幾天 有A/D板電容凸爆了,有30w電烙鐵缷焊.但歷經多時努力.電容還是亭亭玉立,但機板變形了,只好送修到電子電器店維修,當場被 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聽聞 當年MOZO品牌  面板畫質好
allen388399大 快樂完修分享維修心得
透明漆有何用途及LR 937D+ 市價?

LR 937D+在露天買的,直接搜尋就可以找到了。
透明漆是幫這個架子上漆用的。
我覺得如果不急用的話,累積需添購的數量時,去惠民買會比較划算。

网友B:
大仔您說----焊電容負極時,焊錫無法熔解,不然就是焊錫很快就冷卻了

有沒嘗試換烙鐵頭,用一字或圓斜口會比較好傳熱,有誤,請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仔您說----焊電容負極時,焊錫無法熔解,不然就是焊錫很快就冷卻了

有沒嘗試換烙鐵頭,用一字或圓斜口會 ...

還在練習新買的烙鐵,一字頭跟圓斜口的傳熱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