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00GS 8500GT 破圖 維修

楼主(2011-08-24):
感謝 凱文大 提供..
2片7600GS- 1片 加焊 可以用  一片 做 BGA..
看簡單的 BGA 過程.....省略 很多 照片..

7600GS 成功囉~但是8500GT 維修失敗...

經驗不足 至於 判斷 記憶體 區塊 位置 ~...還要學習中..
有時候 修東西 沒 多的 備料也是一種問體

网友:
成功率50%,最後一張圖是7600GS 維修前破圖照嗎?
8500GT 那片植球回焊後狀況依舊,有可能是RAM 的問題,但是網拍上找不到賣記憶體晶粒的賣家,如果廢板上有得拆就好辦了。
不過還是恭喜您完修了!

网友:
有工具就是不同!@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
型號一定要完全一樣嗎???我這裡有五張癈板,都是LUNIX的顆粒,我不會分型號
HY5RS123235B    FP-14    740A       HY5PS561621A   FP-25   543A    644A

如果要可以送你,那些都是破圖,可是晶片被我做掛的。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